siemens 802d CF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4):
一台新安装的siemens 802d   CF卡无法使用,是系统设置的问题吗,如何进行设置。还是硬件连接的 问题?

网友:
你看看面板内部的CF卡的线路接上了吗。上次我们的一台802D的厂家连串口线都没接上。害的我们试了两天。后来拆开一看,晕了

网友(2009-04-09):
802D 的CF卡是专用的吗?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机床只能用厂家附带的卡?

楼主:
插口旁边的灯是亮的,应该连接上了吧
802D 的CF卡是专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