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Mo5Cr4V2热处理---如图,请教

楼主(2008-08-05):
现要做一冷作冲压头,材料为:W6Mo5Cr4V2(如图),设计要求工作压力为350吨左右,实际在400吨的冲床上工作,,现在对方只能做到600~800件左右,主要失效为冲头断裂,对原材料进行金相分析,碳化物级别在5级和6级,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做,冲头寿命要求在3000件左右,最低也要在2000件左右,,现热处理工艺如何做更合理,

楼主:
今天在网上看到类似问题的工艺改进,为2001年第5期的,供大家参考,

网友:
切削刀具--很高的硬度,抗磨损能力,热硬性,强度和韧性

一般工艺
在电极盐浴炉中加热后淬火,油冷。
回火要在有强制空气环流的井式炉内进行,建议放在特殊的支架上,这样可以避免过热。回火温度为540-580C,截面每25平方毫米需保温60分钟。多次回火
回火在油槽中进行,温度为160-180C,时间为1-2小时。

冲头--要有很高的硬度和耐磨能力,足够的韧性。冲头工作部位要求硬度高,冲身韧性要高,硬度梯度变化

碳钢冲头的预先热处理是正火,
1、整个冲头淬火加热
2、碱水冷却,冷却到100C后,立即移至盐浴炉内回火
3、180C回火30-60分钟
4、冲头工作部分高出盐液面约8-10mm,15-30分钟回火
5、在450C盐浴炉对冲身20-40分钟的回火
6、(工作部分回火到要求的硬度)将整个冲头放入盐浴炉中回火

建议用Cr12MoV,HRC58-61
1、锻
2、退火
3、加工
4、淬火(550-600C,800-850C两次预热,1050-1060C淬火,450C盐浴冷却,当零件温度跟热盐的温度一致时,取出空冷)
5、525C回火30分钟
6、200C较长时间回火
7、精加工

W6Mo5Cr4V2属于高速钢,一般用来制作切削刀具
楼主的零件属于冷冲压模里的冲头
你的零件是整体硬度,主要失效为冲头断裂,应采取硬度梯度变化(参照碳钢冲头的热处理方法)
建议:预先热处理正火,1150C淬火,200C回火二次,HRC59.4-60,寿命6000次左右

楼主(2008-11-05):
帖了沉了一段时间了,就要做了,提起来,看看还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
为什么要采用2次回火,有什么必要行和好处?

楼主:
还有可能要做三次,主要还是用来细化残留组织,细化晶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