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和切割板料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8-08-05):
各位坛友帮帮忙!看到我们公司师傅焊接板料时有时候用气体保护焊,有时候用电焊,有时候用氩弧焊。切割板料时有时候用气割,有时候用等离子割。不知道这些有什么选择要求!他们的优缺点各是什么??

网友:
简单的说: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变形小,焊接效率高;
手工电弧焊焊接变形大,焊接效率低;
氩弧焊焊缝质量很好,焊接不锈钢及一些有色金属比较好。

气割,易操作使用范围管,成本低。
等离子切割,割缝质量好,尤其对不锈钢切割不锈钢较理想

楼主:
谢谢斑竹
对板料厚度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
气割可以适用壁厚大点的,主要看割枪的型号.
等离子的一般只能割壁厚薄点的,100A的,一般只割25以下的,再厚点的也行,只是效果不太好.
氩弧焊一般用于较薄的件,CO2可用于厚大件.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