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空压机冷却器除垢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2008-08-05):
我们几台空压机,由于水质太硬冷却器易结垢,内冷却铜管壁薄,每次除垢都非常麻烦。用过除垢剂,可堵的严重后除垢剂的效果也不是太理想,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有没有提高水质的方法,造价大约多少钱。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除垢方法好吗?

网友:
我用的方法比较原始,拆下来后化学溶剂中侵泡(温度保持在80度左右),后使用高压水枪清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能保持1到2年

网友:
建议使用蒸溜水.

楼主:
不知2楼用的什么化学溶剂,对铜管有腐蚀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蒸馏水的造价也太大了吧!!?

网友(2009-05-22):
我这里有专用除垢剂13813037134

网友:
我们这里采用的也是2楼的方法。

网友(2010-05-03):
用百分之十五的弱盐酸加压循环一下,很快的。蒸馏水麻烦,那你在水里面加一点草酸,用PH试纸测得在零位或弱酸性也行

网友(2010-08-15):
有专门的水处理公司,可以提供药剂或综合服务,防止腐蚀和结构,腐蚀和结垢是两个相对的量,结垢多就腐蚀小。可以加阻垢药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