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的测量?

楼主(2008-08-05):
我想测两个螺纹孔德位置度,

如图所示,

怎么侧才是最准确的结果??

另外i,实际的测量是用三坐标测量完后,又计算出来的。?

位置度怎么计算???

网友:
按照你图面理解只要孔心与大圆圆心距在57.5+/-0.15就是合格了。但一般位置度不会这样标注的,很明显你的零件是左右对称的。

网友:
测量位置度要有基准的!画图那家伙脑袋有问题!

网友:
位置度的公式是"△X的平方+△Y的平方,再开根号.之后乘以2!

网友(2008-09-15):
测量位置度要有基准,而法国图纸标位置度又无基准的,比比都是。

网友:
如果有CAD圖檔
可以自己標示出螺紋孔與中間孔的連線
在以此線與水平軸線或垂直軸線求得夾角
得此夾角與115圓的半徑即可算出位置度

网友(2009-03-09):
图纸上第一基准,第二基准都没有,怎么才能确定位置度呢。

网友(2010-09-20):
有时候不一定标有基准,图中会有默认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