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三通阀的进出口油路能反接吗?

楼主(2008-08-05):
大家好,请问两位三通阀的进出口油路能反接吗 ?正常情况是一进两出,能接成两进一出的吗?

网友:
座阀、球阀式的不可以,因为是单向截止的,滑阀或许可以,但很少这样用的吧。

楼主:
因为我用的双向变量泵,闭式系统,两位三通电磁阀接入后,要求压力油可以从三个接口都能流入,因为泵要换向。就是不知道两位三通阀压力油可以反向流入吗?

网友:
知道电磁阀的型号吗?有图吗?
2楼说的对,座阀、球阀式的不可以,因为是单向截止的。滑阀的得电位置可以反向,断电位置不可以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