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三维绘图,坐标轴如何旋转?

楼主(2008-08-05):
CAD中绘制三维图形时,如何在YZ平面内绘制图形5 W% g; F* r) c" P& S
请大家帮忙?是不是需要旋转坐标轴

网友:
用CAD三维绘图,一定会用到旋转坐标的,右键点击工具栏空白处(图1),调出UCS工具栏(图2)

网友:
CAD做三维其实并不用旋转UCS,而用视图更加方便,如果的确有角度要求的话也可以在视图中做好后再旋转,UCS我只在三维转二维时用到一个“视图UCS”就是XY平面平行于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