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三维绘图中如何在YZ平面上绘制图形---请教

楼主(2008-08-05):
CAD三维绘图中如何在YZ平面上绘制图形CAD三维绘图中如何在YZ平面上绘制图形,需要旋转坐标轴吗?请教各位

网友:
AutoCAD?不是这个版面的吧。
sw绘制三维草图是tab切换。

网友:
由于CAD是在X-Y平面上绘制图形,因此用旋转座标系的方法,把X-Y平面旋转到你原来的Y-Z平面位置即可。

网友(2021-10-27):
切换坐标系,命令U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