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7120平面磨工作台和磨头速度慢的原因

楼主(2008-08-05):
M7120平面磨工作台和磨头速度慢的原因:
   操作箱已经清洗,泵已经更换,问题依然存在
     有高手指点下没啊

网友:
看一下液压系统的压力,压力过小工作台和磨头的速度是要变慢的.看一下溢流阀是不是卡死在最大点,这时系统的压力油全由溢流阀流回到油池中.液压操纵箱出故障多数是工作台换向时冲击过大,可以冲断先导阀的拔杆,工作台一下子冲出去,造成大的机械事故.当然下面还有一个是调 磨头自动纵向进刀的阀,往一边调是连续进刀,一边是工作台每换一次向,磨头就做一次纵向进刀.,我说的这个是杭州机床产的平面磨床.别的我没有见过.

网友:
液压油检查否?一般来讲,应该是压力不够,造成的原因一是油品不对?二是油管堵塞?三是油管里有空气?四是油量不足?等等?

网友:
补充一下,液压操纵箱故障还会引起工作台停不住,正常情况下工作台的移动速度是可调的,液压无极变速,把开停阀关到最小时工作台就可以停下来,当里面的滑阀由于液压油沾度过大或是液压油脏了,在关闭开停阀时,滑阀动作不灵活,这时开停阀关到最小,工作台还要慢速移动一段距离才停一来,这个就是工作台停不住.关不死.,这个是我在维修常见.

网友:
检查推进系统。

网友:
各位讲的有道理! 我再补充一点:导轨有没有润滑好?

楼主(2009-08-12):
问题是操作箱内部泄漏厉害,各位有什么招没啊?老式的3层操作箱,不好拆,直接接油管的,不是现在用的那种4个螺栓固定的。

楼主:
不知道用可调绞刀绞阀孔,好象一般是上镗床的,然后再配阀芯能解决问题不。呵呵试试看

网友:
阀芯可以先镀铬,再精磨外圆,既快又省钱
把导轨油调大一点,再用刮刀挑几个刀花(这个简单,可以先做)

网友(2009-12-09):
问题是操作箱内部泄漏厉害  这是主要的啊

网友:
彻底检修液压系统

网友(2010-05-05):
原来你知道问题在那里。把操作阀换成新式的,省的以后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