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线中轧轧机轴承锈蚀怎么造成?

楼主(2008-08-05):
高线中轧轧机轴承锈蚀怎么造成,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一般是因为进水,这是最常见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密封的质量,一点都不能省,轴承很贵,也有是轴承早期磨损,造成跳动和窜动,破坏了密封,继而进水,再发生锈蚀,

网友:
是否用的是MOS2锂基脂?生锈一般是抗水性不好,另外极压性也不够,最好是选用合适的脂.

网友:
不可能是进水造成的。
而且已不是锈蚀。
从照片看应该是由于杂质进入轴承造成的破坏。

网友(2009-05-28):
看上去应该是你选用的脂有问题/

网友:
一可能进水,二可能油脂问题.,,,,这个MRC轴承因该不会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