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和40Cr的特性?

楼主(2008-08-05):
它们之间的性能对比有何区别,哪些差异?

网友:
40Cr热处理后的强度比45高,适合做45钢快要不能胜任的轴类件,但使用要小心百点,一般用途,能用45,用45,略粗点也行,用40cr ,一般打听是哪个厂的,

我一般用45, 要求高,直接跳到42crmo,  害怕40cr

网友:
45号钢是优质碳素结构钢,40Cr是中碳合金结构钢,一般采取调质处理,合金钢比碳素钢强度要高,热处理后提高机械性能也高,
合金钢由于合金元素的加入,使C曲线右移.临界冷却速度变慢,可以在油中淬火,就可得到马氏体.

网友:
优先使用45,其次cr12,再是cr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