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中标注粗糙度Ra 和Rz---请教

楼主(2008-08-05):
机械图纸中标注粗糙度,什么时候标Ra,什么时候标Rz,  图纸中的t又代表什么

网友A:
Ra为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为微观不平度十点平均高度,在取样长度内,五个最高点和五个最低点的平均值之和。
常常标注的0.8,1.6,3.2等为Ra的值。

一般情况下选用Ra,对于特别粗糙或特别光洁的表面,考虑到测量条件可以选用Ry或Rz

网友:
欧洲的图面有看过这种标注,当时就没有搞懂~

游客

网友(2012-04-14):
有对照表的。我还看见过 粗糙度符号上标注的是 X 和 W 。

网友:
应该是厚度,再看看,发个图过来

网友(2012-09-15):
不知道怎么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为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为微观不平度十点平均高度,在取样 ...

   机械手册上这样解释Ra,”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那么这里的轮廓指的是哪个数值?比如与轴承过渡配合的轴径:Ø200H7/k6,Ø200k6上偏差是33微米,下偏差是4微米,而一般这个位置标的粗糙度Ra值为1.6或者3.2(微米),如果以Ø200为绝对轮廓,下偏差已经是4微米了,其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一定大于4微米,粗糙度Ra即使是3.2微米也是不合理的,手册上对应这个尺寸的粗糙度是Ra=1.6。
     这么讲的话如果是以零件最小尺寸为计算偏距的轮廓起点,对于过渡配合Ø80H7/js6,Ø80js6的下偏差为-9.5微米,以Ra=1.6标注这个位置,以最小尺寸为偏距计算的起点,那这个尺寸的就不是js而是h以上的负公差尺寸了。所以对于这个计算偏距的轮廓起点对应的尺寸我不明白,请大侠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