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结构图的绘制方法

楼主(2008-08-05):
请教行家,钢结构图的绘制方法。我记得有钢结构图画法的国家标准,不知道有单行本卖的没有?

谢谢!

网友:
有单行本,看你偏那个方向,各行业还略有差异,最普通的是建筑钢结构的设计,这是最简单的,比如钢结构厂房,吊车梁等,桥梁比较复杂,工业行业的也比较复杂,主要是受力恶劣,计算复杂,

找一本,建筑规范看看,就可以了,

怎么说,比非标设计简单许多,非标最复杂,里面的钢结构也复杂,建筑最简单,

楼主:
谢谢蛤蟆大侠,我去上海书城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蛤蟆大侠,我去上海书城找找看

我的建议是不要去书城,那里关于结构的比较少,通用的结构书也不多,主要倾向于建筑
你可以网上先收索下

网友:
我是做专用车的,找不到这方面的材料,我是说有价值的材料

网友:
到  天工网   看看。

网友(2008-09-27):
钢结构施工图识读及放样技巧
5.1 钢结构施工图的一般组成
5.1.1 钢结构施工图的两阶段设计
   钢结构施工图的两阶段设计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学习前苏联建设经验,将钢结构设计明确划分为设计图和结构详图两个阶段。前者由设计单位编制完成,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由钢结构加工单位深化编制完成,并直接作为加工与安装的依据。
   多年实践证明,两阶段出图的做法分工合理,有利于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方便施工。因而,我国在1983年颁布的《钢结构施工及验收规范》(GBJ205-83)中明确对钢结构施工设计的两阶段出图法予以明确,并沿用至今。
   由于工厂详图的编制工作较为琐细、费工(其图纸量约为设计图图纸量的2.5~3倍),也需要一定的设计周期。故建设单位及承包单位都应了解这种钢结构工程特有的设计分工特点,在编制施工计划中予以考虑。本书将在这一部分着重讨论钢结构施工详图的有关内容,钢结构设计图与施工详图的区别如下表5-l所示。

   施工详图设计包括详图设计构造、计算与图纸绘制两部分。设计图在深度上一般只绘出构件布置、构件截面与内力及主要节点构造。详图设计中尚需补充进行部分构造设计与连接计算,—般包括以下内容:
   (1)构造设计。包括桁架、支撑等节点板设计与放样;桁架或大跨度实腹梁起拱构造与设计;梁支座加腋或纵横加劲肋构造设计;构件运输单元横隔设计;组合截面构件缀板、填板
第128页
布置、构造;板件、构件变截面构造设计;螺栓群或焊缝群的布置与构造;拼接、焊接坡口及构造切槽构造;张紧可调圆钢支撑构造;隅撑、弹簧板、椭圆孔、板铰、滚轴支座、橡胶支座、抗剪键、托座、连接板、刨边及人孔、手孔等细部构造;施工施拧最小空间构造,现场组装的定位,夹具耳板设计等。
   (2)构造及连接计算。一般连接节点的焊缝长度与螺栓数量计算;小型拼接计算;材料或构件焊接变形调整余量及加工余量计算;起拱高度、高强螺栓连接长度、材料量及几何尺寸与相贯线等计算。
5.1.2 钢结构详图的一般组成
   详图图纸绘制一般应按构件系统(如屋盖结构、刚架结构、吊车梁、工作平台等),分别绘制各系统的布置图(含必要的节点详图)、施工设计总说明、构件详图(一般含材料表)。详图图画图形所用的图线、字体、比例、符号、定位轴线图样画法,尺寸标注及常用建筑材料图例等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01)及《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50105-2001)的有关规定采用。
   1)图幅规定
   钢结构详图常用的图幅一般为国标统一规定的A1、A2或A2延长图幅,在同一套图纸中,不宜使用过多种类的图幅。
   2)图线及画法
   图纸上的线型根据用途不同,按表5-2选用。

   3)字体及计量单位
   钢结构详图中所使用的文字均采用仿宋体书写,字母均用手写体的大写书写,图纸上字体应书写端正,笔画清晰,标点符号清楚。汉字应采用国家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计量单位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所有字体高度,一般不小于4mm,数字均用工程数字书写,一般的数字高度为3~4mm。
   4)比例
   所有图形均应尽可能按比例绘制,平面、立面图一般采用1:100、1:200,也可用

网友(2009-03-25):
或许钢结构的CAD画法与其他的设备差不多,不过我没有画过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