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系统故障问题

楼主(2008-08-05):
1)该系统近来油缸运行速度较缓慢
      估计齿轮泵容积效率降低导致流量减小的原因 ;
2)油缸压不紧工件
      估计油缸内泄漏造成;
对称:1)计划更换泵
           2)拆开油缸,活塞材料估计HT(我们一般采用HT200~250),活塞两边正常的Y型密封圈已经损坏,导致内漏,油缸无法压紧。更换密封圈后设备OK.
使我感到有点纳闷:工人说上次拆开该油缸也是很多铁屑,我们清洗了,这次为什么还是这样多?
我刚才电话咨询了金枫液压,铁屑形状分析应该是铸件产生。
铁屑来至泵?由于时间关系泵未拆开;如果来自泵,这样大量的铁屑,阀应该受影响,但阀运行正常。
铁屑来至油缸?油缸筒、活塞和活塞杆就眼看都没太大的拉伤和磨损(没进行测量),但活塞表面的粗糙度特别差,用手感觉Ra12.5,表面还附有很多微小铁屑,是这里磨损产生?如果采用HT150以下的材料,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状态的铁屑磨损掉下?(我们活塞材料一般用HT200~250)
待大家一起讨论,并进一步观察分析

网友:
见识啦。哇塞

网友A:
羚羊没有说明图片上铁屑的大小。
感觉是油缸内产生的,理由认同楼主。

网友B:
处理意见:更换液压缸。
理由:液压缸磨损大,活塞杆偏心

网友C:
羊姐,建议今后拍摄这样的照片弄一个参照物放上,比如一一本书、一节电池什么的。

网友D:
那铁屑颗粒是放大的图片吗?两腔都有吗?是否是因活塞,导向套为铸件,铸件质量缺陷带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羚羊没有说明图片上铁屑的大小。
感觉是油缸内产生的,理由认同楼主。
谢谢,我就下等你回答。
不好意思,今天上班就去参与产品检测中不具合问题分析(我初步判断设备液压系统问题)
你说得对^_^。相片说明不了铁屑大小,有针尖和针头大的,还有很少3~1mm的,不过都为块状,看起来材料很疏松
吃饭了,一会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羊姐,建议今后拍摄这样的照片弄一个参照物放上,比如一一本书、一节电池什么的。
你的建议很好,接受^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意见:更换液压缸。
理由:液压缸磨损大,活塞杆偏心
除了活塞表面粗糙度不好,没明显的磨损处,各零件局部都有些拉伤但伤痕还不导致漏油,在进一步观察。工作中油缸下降后受一偏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铁屑颗粒是放大的图片吗?两腔都有吗?是否是因活塞,导向套为铸件,铸件质量缺陷带来的呢?
用相机拍,放大了,这是双出杆油缸,两腔结构一样,我现在就怀疑活塞材料疏松磨损掉下的。有些很大的片状的,可没发现是那里来的。由于时间关系,没进一步检查。

网友E:
可能是长期高压的变应力环境下导致表面的部分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长期高压的变应力环境下导致表面的部分脱落
系统压力不到5Mpa.

网友F:
那缸筒的粗糙度怎么样?
活塞我们家也是同的HT250的  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明天我去问一下工程师,我分析也是活塞表面有缺陷导致产生的,

网友:
有可能气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缸筒的粗糙度怎么样?
活塞我们家也是同的HT250的  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明天我去问一下工程师,我分析也是活塞表面有缺陷导致产生的,
手感,缸筒粗糙度Ra0.4左右。

网友(2009-03-17):
又长见识了

网友:
觉得是活塞上面的,可能是活塞腐蚀了。

网友:
个人认为也不知道对不对:
1、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活塞密封圈破损,使活塞杆产生略微倾斜,
2、油缸安装不正,使油缸产生倾斜

网友:
重量级对话,厉害

网友:
活塞怎么不用碳素钢,,

网友:
铁屑来自的油缸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来自泵,泵早就不能动了
建议油缸尽量不采用铸铁、铜、铝之类的材料。前些年采用这些材料是因为耐磨环的质量不过关,现在用钢件+耐磨环+密封的效果已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