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切削钢Y15的热处理工艺

楼主(2008-08-05):
易切削钢Y15的表面热处理工艺可以渗碳淬火来达到表面硬化的目的吗?

网友:
易切削钢是相对于切削性能而言
易切削钢一般是不热处理的

可以渗碳淬火,
建议渗氮,或换材料

网友:
要么就渗碳,要么就氰化(碳氮共渗),没有其他更好的热处理方式了,建议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