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OLIDWORKS做的工程图另存为DWG档----请教

楼主(2008-08-05):
我是用SOLIDWORKS做的工程图,由于我们的加工中心要用CAD的图,直接将SOLIDWORKS做的工程图另存为DWG档,用CAD打开时,里面的汉字全部为乱码了,请教高手给予指点啊,不甚感激啊

网友:
在CAD里把字体类型改了。我现在一般就在SW中设为仿宋体,转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一般在SW里做三维呀,在CAD里才用模板标注

网友:
2#的兄弟,你用的字体代号,能说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字体的问题我也很头痛,
不要说是SW转的了,就是CAD和图纸,很多文件打开也是乱码!
字体类型改了,有一些是改回来了,但有一部分顽固分子还是没有办法改过来!
请多指教了!

网友:
我一般改宋体,几乎没发现什么问题.没什么问号出现.也是软件自带的字体库,感觉也很奇怪,怎么老是有人问这问题!!

网友:
就是仿宋体啊,宋体也行。这只是相对中文而言。有些还要用其他的。因为公司没有装AutoCAD,不是很能正确说了。我以前一般是在AutoCAD里用宋体,isocrep1-3?。因为标注时直径符号宋体又不能正确显示。还有一些情况是以前老版本别人用的其他字体也显示不正确的。建个模板里设好几种常用的字体,你又觉得好看的,打印又清楚的,记下来就行了。以前我可是一种种的试。

SW里用:仿宋GB2312。多年没变

网友:
用solidworks转存为dwg格式后,可以先用caxa导入dwg文件,再次转存为dwg格式,最后用autocad软件打开效果还不错,尽管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比起转换之后直接打开效果要好,大家可以试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可以搞定了,但是还需做更正

网友:
2楼的正解
FS.SHX

网友:
回复 楼主:

字体问题,在SW中或干脆全部用ARIAL。就不会有轮换后看不到字体的问题了。

网友B:
另存的时候选定存盘格式为DWG格式时请注意,在确定,取消按钮下还有个选项按钮  选择之 在出现的对话框里字体栏选择TRUE TYPE再保存就不会出现乱码了!

网友(2008-09-04):
sw安装文件夹里面有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里面是sw工程图字体和acad字体映射的。因为预设的没有中文字体映射,所以得自己添加。

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电脑没有sw,具体说不清楚。汗一个。

不过应该百度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存的时候选定存盘格式为DWG格式时请注意,在确定,取消按钮下还有个选项按钮  选择之 在出现的对话框里字体栏选择TRUE TYPE再保存就不会出现乱码了!

刚才亲自试了一下,此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