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海克斯康)在安装及验收需注意什么?

楼主(2008-08-05):
我司新购买一台自动CMM机,在验收方面需注意些什么?望各位大虾给点宝贵意见!谢谢啦!

网友:
我当年好像只确认了精度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按照合同上面的条款验收就好了

合同未提及的,就算你认为不合适的也没有争论的意义了

楼主:
那也是,谢谢啦

网友:
其实基本上还是看双方合作的诚意

毕竟他想蒙你的话有太多的机会

简单的就例如
清点物品
测量长度
测量圆球,环规
测量垂直度就好了

网友:
看你的合同如何规定的咯!一般来讲是根据ISO10360来作验收!要求最好能一次性通过。我想如果厂家要想糊弄你的话!他不会有好处的!因为你还有质保期的!中间有问题再找他!!

网友:
水平臂式按24项行位误差确认,除此以为的三坐标都按21项确认

网友:
这个还不容易啊!叫他们公司的人来帮你安装,安装完了安照合同检测。达到你的要求以后就叫计量公司的来帮你们搞合格报告,我见到的检测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广东这边的,我也可以帮你介绍一下计量公司的人.

网友(2009-04-30):
:):):):)最好还是计量局来验收

网友:
就是啊,找有权威的计量局来校验,不合格就可以找他们了,最好是把他们两家的人都请到位,那个场面很好看的,我们以前就这样来过一次,但是是巧合的情况下,计量和厂家的人都在,那次很好玩的,就看他们两家在斗法!结果我们最满意,厂家郁闷得一塌糊涂!

网友:
高手   静坐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