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二机床Y4232C剃齿机,齿轮齿面有停刀印---请教

楼主(2008-08-05):
我们厂有三台南京第二机床厂早年产的Y4232C剃齿机,加工出来的齿轮齿面有停刀印,有的轻,有的重,有的还没有.就是到最后一次光整结束,机床一个半自动循环过程完成了,取下工件就看到齿面有剃齿刀停留过的印子,加工的齿轮是直齿,2.5模的,齿数是56齿,用的剃刀螺旋角是10度,分度圆是240的新刀,齿轮留的剃齿余量是0.05到0.06,(是公法线).机床的主轴,及主传动,液压都看了,没有找出问题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南二的万能剃齿机我们厂也有几台,都老古董了,楼主说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我们分析是机床进刀装置的问题,南二的这个装置你看看也就知道精度情况了,何况用了这么久了。但这个对热前热后齿形几乎没影响,就是刚剃下来不好看而已。重庆的也同样有这问题,另外,格里森的剃齿机也有这毛病,问了问德国的专家,也说有这毛病,麻木吧!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第三天老板要我去做几十件新产品,(老板向客户交样),我去找了一台年代比较近一点的剃齿机去做样品,我在换刀对尺寸的过程中,改变了机床工作台的停车位置,原来是一直放在右边的,我为了加工时上下工件方便,将工作台停车位置改在左边.试剃一件产品,拿下来看齿面对角,打算细调一下刀架的角度,结果发现齿面的停刀印一下子消失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又将工作台的停车位置重新改回到右边,试剃一个产品,齿面的停刀印又出来了,只好改工作台停车们置为左边,试剃了第三件,看一下齿面没有停刀印,我将齿形齿向调好后,以工作台停车位置为左剃完了这批样品,而且每个都看了,没有发现停刀印,我分析了一下可能工作台下面的换向组合开关接触不好了,拿了一个新的组合开关,将它换了,试机,不管工作台停车位置放在哪一边,剃出的齿轮齿面都没有停刀印.开关坏了,将换下来的旧开关解体,发现滚轮下现的胶皮垫子坏了,开关的触点里已经进了很多冷却液(我们这边剃齿机冷却液用的油与机床液压用的油标号是一样的,只不过冷却液里或多或少带点细的铁屑)开关的触点由于进了含铁屑的油,触点产生打火而烧黑,形成接触不良,机床在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开关送给主电路板中间继电器的开关信号就产生波动,造成中间继电器在切换吸合也要产生抖动,在光整结速后,刀架微返,工作台移动到指定位置,压下组合开关的滚轮,主轴停止,冷却泵停止,刀架径向进给刻度盘返回到起始点,一个工作循环结束,也就是最后工作台压倒组合开关滚轮的瞬间,开关触点接触不良产生打火,刀架返回过程中,触点抖动造成刀具传动的接触器吸合抖动,主轴转转向微返一下,齿轮的齿面就被刀口划上了刀印,这个刀印只在停刀的位置有,最多只有三到四个齿,但不影响齿向.由于工人在操作中工作台一直是停在右边的,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下班了机床关了,但工作台的停车位置仍然在右边,那边的程开关就一直被压着,时间长了里面触点的弹簧弹性变差,加上胶皮垫子坏了进油.造成切换不明感.这种现象在PLC控制的剃齿上也有(南二机用的是三菱PLC,我们厂三台剃齿机,两台是老式接触器控制的,只有一台是PLC控制的,)最后把另外两台行程开关也换了,这种毛病一下子消失了.一切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