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7 图纸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5):
1.一般的工程图中尺寸大多数为一个小数点,但现在好像设置好后对整数尺寸不起作用,整数尺寸没有小数点,请问如何把整数尺寸设置成一个小数点
2.在工程图中设置好尺寸精度为一位小数点后,三维模型中的尺寸精度也自动变为一位小数点了,请问这两个精度能不能分开设置

我的设置方法:两维:工具——选项——文件属性——尺寸——精度
                        三维:工具——选项——文件属性——单位

网友:
其实这个很容易,你只要把两个模板,的精度设置好。你标注的时候自然会变成你想要的。

网友:
关于第一点:如同AutoCAD中的尾部消零。附图中的“尾随零值”选取显示就可以显示出小数位了。
第二点。如楼上所说。

楼主:
懂了,试了一下,可以,谢谢了
哪位大侠能不能传几张常用的图纸模板?

网友:
谢谢大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网友(2012-11-19):
SOLIDWORKS 2011中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尾随零值 的下拉框中选 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