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油缸接内泄式液压锁为何不动?

楼主(2008-08-06):
在论坛里见到这个贴,不是太懂。想请教各位。当换向阀中位是P型且处于中位时,接内泄式的液压锁的油缸为何不动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是不是问题不对阿?差动油缸能动作?烦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你的问题不太清楚15835467739

网友:
主要是内泄液压锁的先导油口起的不是主动控制作用 是靠主阀芯推动回油口的 ,所以不能用的,因为主阀芯两端压力相等力平衡了, 主阀芯无法移动!

楼主:
回楼上,液压锁打开不就是靠着先导油控制打开的吗,先导油引自P口.这和内泄外泄应该没有关系啊?

网友: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我用了差动阀配叠加单向液压锁一个也是出现和你一样的状况,我把阀芯拆开看了 那个不是先导油打开i的,

网友:
P型机能的阀在中位的时候两边的压力一样,如果两边的缸面积相差不大,动不了吧。液压锁应该是两腔都是开的。不知道说得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