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加工中心的镗孔加工技术

楼主(2008-08-06):
镗孔加工属于一种较难的加工。它只靠调节一枚刀片(或刀片座)要加工出H7、H6这样的微米级的孔,里主要从工具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加工中心的镗孔加工。

    1. 加工中心镗孔加工的特点

    1.1工具转动

    与车床加工不同,加工中心加工时由于工具转动,便不可能在加工中及时掌握刀尖的情况来调节进刀量等。也不可能像数控车床那样可以只调节数控按扭就可以改变加工直径。这便成了完全自动化加工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也正因为加工中心不具有自动加工直径调节机能(附有U轴机能的除外),就要求镗刀必须具有微调机构或自动补偿机能,特别是在精镗时根据公差要求有时必须实现微米级调节。

    另外,加工中心镗孔时由于切屑的流出方向在不断改变,所以刀尖、工件的冷却以及切屑的排出都要比车床加工时难得多。特别是用立式加工中心进行钢的盲孔粗镗加工时,至今这个问题还未得到完全解决。

    1.2颤振(Chatter)

    镗孔加工时常出现的、也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是颤振。加工中心发生颤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工具系统的刚性(Rigidity)

    包括刀柄、镗杆、镗头以及中间连接部分的刚性。因为是悬臂加工(Stub Boring),所以特别是加工小孔、深孔及硬质工件时,工具系统的刚性尤为重要。

    ②工具系统的动平衡(Balance)

    相对于工具系统的转动轴心,工具自身如有一不平衡质量,在转动时因不平衡的离心力的作用而导致颤振的发生。特别是在高速加工时工具的动平衡性影响很大。

    ③工件自身或工件的固定刚性(Clamping Rigidity)

    一些较小、较薄的工件由于其自身的刚性不足,或由于工件形状等原因无法使用合理的夹具进行充分的固定。

    ④刀片的刀尖形状(Geometry of Edge)

    刀片的前角、后角、刀尖半径、断屑槽形状不同,所产生的切削抗力也不同。

    ⑤切削条件(Cutting Condition)

    包括切削速度、进给、进刀量以及给油方式及种类等。

    ⑥机器的主轴系统(Spindle)等

    机器主轴自身的刚性、轴承及齿轮的性能以及主轴和刀柄之间的连接刚性。

    2. 镗刀的选择基准

    根据加工内容的不同,镗刀的选择基准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应注意系统本身的刚性、动平衡性、柔性、可靠性、操作方便性及寿命和成本等。

    2.1一体式(Solid)镗刀与模块式(Modular)镗刀

    传统的一体式镗刀主要用于产品的生产线或专机上,但实际上机器的规格多种多样,如NT、MT、BT、IV、CV、DV等等。即使规格一样,大小也有不同。如BT有15、30、40、45、50、60等等。即使规格、大小都一样,有可能拉钉形状、螺纹也不一样,或者法兰面形状不一样。这些都使得一体式镗刀在对应上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近些年来,市场结构、市场需要日新月异,产品周期日益缩短,这就要求加工机械以及加工工具具有更充分的柔性(Suppleness)。所以一体式镗刀大多数已从工场中消失。

    模块式镗刀即是将镗刀分为:基础柄(Basic Holder)、延长器(Extension)、减径器(Reduction)、镗杆、镗头(Boring Head)、刀片座(Insert Holder)、刀片(Insert)、倒角环等多个部分,然后根据具体的加工内容(粗镗、精镗;孔的直径、深度、形状;工件材料等等)进行自由组合。这样不但大大地减少了刀柄的数量,降低了成本,也可以迅速对应各种加工要求,并延长刀具整体的寿命。

    模块式镗刀最先出现在欧洲市场,大约20年前日本大昭和精机株式会社(BIG)与瑞士KAISER公司进行技术合作,BIG-KAISER模块式镗刀首次出现在日本市场,并逐渐取代了一体式镗刀的地位。如今日本的机械加工工场里80%以上都是使用的BIG-KAISER模块式镗刀。

    由此可见,模块式镗刀具有一体式镗刀无法比拟的优势。当然,这也需要模块式镗刀具有高连接精度和高连接刚性,以及高重复精度和高度的信赖性。

    2.2各种各样的模块式镗刀

    现在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模块式镗刀系统,它们的连接方式各有区别。

    ①BIG-KAISER方式:它只要靠一颗锥度为15°的锥形螺钉来连接,固定时也只需要一支六角小扳手,操作非常方便。由于螺孔与被连接体的锥孔间有一定的偏心,当旋紧螺钉时依靠锥面的作用,将旋紧力的绝大部分转化为轴向的拉力,使被连接的两部分贴紧,而保持径向位置不变。固定螺钉用高剪断强度材料制成,可承受较大的扭矩,并且粗镗时设有加强拴。

    ②侧固式:显而易见,这种连接方式仅仅是达到固定的目的。它的旋紧力的绝大部分都向着径向。不但连接体的端面不能密接,径向位置也会发生变化。

    ③旋入式:虽然端面得到连接,但刀尖在圆周上的相位会发生变化。

    ④后部拉紧式:端面的连接和跳动都较好,但操作性很差。

    ⑤其它方式:包括侧面90°两点固定方式;侧面180°两点倾斜固定方式;ABS方式等等。

    总而言之,模块式镗刀系统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并不是说只要是模块式就好。必须从连接刚性、精度、操作性、价格等多方面来衡量。

网友:
言之有理

阁下的理论知识很厉害吗?不知道有没有亲自搞过?

网友:
第一次接触到

第一次接触到

网友(2012-01-01):
很不错,有一点见识。

网友:
又学习了新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好像没那 么复杂吧,就是刀具旋转加工了

网友:
For Modular Boring Bar System, I think only Sandvik Coromant Capto is the best, double contact design just like HSK system.

网友(2013-01-21):
虽然做加工中心一直做 但是了解了解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说的很详细,做了这么多年机械,感觉目前市场上的组合镗刀精度不太高,镗孔稳定性差。
还是整体式刀头部位带微调的精度要好些,但缺点是通用性差。
所以选择镗刀要根据产品数量和要求来定,数量多精度高选择整体式,数量少品种多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用组合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