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系统操作---请教

楼主(2008-08-06):
请教各位大侠.西门子840D系统中,在NC程序中可否读取操作面板上进给倍率旋钮的值?另外在NC程序中可否读取和操作时实进给速度(指机床实际进给速度,而非编程进给值)?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进给倍率旋钮的值是通过PLC传送到内部软件接口的,NC中能否读取没有使用过,也没有注意过。抱歉。时实进给速度好像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