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样条曲线怎么转换多线段?

楼主(2008-08-06):
cad中的样条曲线怎么转换多线段?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将样条曲线转化为多段线呀?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帮忙呀!小弟我急呀,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样条曲线一般转换近似为圆弧

做直线,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样条曲线不能在X、Y、Z方向上赋值,不具备多义线的特征,这大概是它不能转换成多义线的原因吧?

网友:
CAD本身可以将样条曲线转换为多义线

安装CAD的时候有个Etools,扩展工具.安装了就可以用它里面提供的flatten命令将样条曲线转换成多段线.
    如下图:
http://189178.5d6d.com/thread-64-1-1.html

楼主:
公司我老大你好?你可不可以把附件传一下呀!那个网站我打不开呀?

网友(2009-10-23):
6# 一片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