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请教:SKF22216 E和22216 EK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06):
请教一下各位朋友SKF22216 E和22216 EK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8-09-07):
区别是在内圈上

先说一下,22216 是一个调心滚子轴承,具有一定角度的自动调心,可以承受较大的对准误差。
后缀E表示:两个窗式冲压保持架、内圈无挡边和带一个由保持架引导的导环。外圈带有一润滑槽油和三个润滑孔。
后缀K表示:轴承内圈带1:12的锥度,还有一种K30表示是内圈带1:30的锥度。无则表示是内圈是圆柱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22216 是一个调心滚子轴承,具有一定角度的自动调心,可以承受较大的对准误差。
后缀E表示:两个窗式冲压保持架、内圈无挡边和带一个由保持架引导的导环。外圈带有一润滑槽油和三个润滑孔。
后缀K表示: ...

E与EK的区别就是是否有锥度啦。

楼主(2008-10-31):
轴承请教:SKF22216 E和22216 EK有什么区别

楼主:
轴承请教:SKF22216 E和22216 EK有什么区别

但是E与EK这两种我们都有,我实际检查过,都有锥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22216 是一个调心滚子轴承,具有一定角度的自动调心,可以承受较大的对准误差。
后缀E表示:两个窗式冲压保持架、内圈无挡边和带一个由保持架引导的导环。外圈带有一润滑槽油和三个润滑孔。
后缀K表示: ...

厉害~~
呵呵~~听说SKF有后缀CC的调心滚子轴承,叫探索者~~
可否也做个解释!!
谢谢拉~~~

网友:
SKF得很多轴承都以“探索者”为名,好像也没啥特别的

网友:
E 是 加强型

网友:
为了可以说清楚,请看附件图纸。
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再提出哦。

网友(2009-01-14):
回复 楼主:

E代表加强型,EK代表圆锥孔锥度1:12联系我可以知道更多,QQ859031818,13969153322

网友(2009-04-13):
很大区别,主要是看你要安装在那条轴上,一个是锥形轴,一条是圆形轴的。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内径80mm.E是加强型设计,K是带锥度1:12.

网友:
E代表加强型,EK代表圆锥孔锥度1:12联系我可以知道更多,QQ859031818,13969153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