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超级技巧

楼主(2008-08-06):
PRO/E配置文件的类型和读取顺序
PRO/E的配置文件的类型从后缀来分主要有config.pro和config.sup两种,其中config.pro
是一般类型的配置文件,而config.sup是受保护的系统配置文件,也就是强制执行的配置
文件,如果有其他配置文件里的项目和这个文件里的冲突则以这个文件里的配置为准,例
如在config.sup里配置了如下项目:
save_drawing_picture_file yes
而在其他的config.pro里设置了
save_drawing_picture_file no
则以config.sup里的设置为准,即在保存绘图时,将绘图文件保存为画面文件。
PRO/E的配置文件读取顺序如下:
1.在启动PRO/E时,首先读取的文件是在PRO/E安装目录下的TEXT文件夹内的config.sup文
件,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强制执行的文件,这个文件一般用于进行企业强制执行标准的配
置。
例如PRO/E安装在C盘下,则一般为:
C:\program files\proe2000i2\text\config.sup
2.第二步读取的文件是在PRO/E安装目录下的TEXT文件夹内的config.pro文件。可以使用此
文件设置库目录的路径。
3.第三步是读取本地目录中的config.pro文件,所谓本地目录也就是在工作中为了方便建
立在启动目录上一级的目录,可以使用此文件从多个不同的工作目录中启动PRO/E。
例如启动目录为D:\user\zhang 则D:\user目录就是本地目录。
4.第四步是读取启动目录中的config.pro文件,也就是上例讲的D:\user\zhang目录。由于
系统是最后读取此目录中的配置文件,所以该文件里的配置会覆盖任何和它冲突的config.
pro文件,但是不能覆盖config.sup文件内的配置。一般用这里的config.pro文件来进行环
境变量、映射键和搜索本地工作目录的路径设置。
5.最后要读取的就是系统的缺省配置值,也就是在以上所有目录下的配置文件都没有涉及
到的配置项目都要按系统的缺省值进行配置。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对config文件的配置项目比较熟悉,应该在启动PRO/E之前进行配置,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用"记事本"进行编辑。不过由于config文件的配置项目过于繁多,所
以一般人不可能都了解,这样就需要在启动PRO/E后使用"优先选项"进行配置。
Pro/E技巧Q&A十则
作者:不详 来源:PRO/E工程网
10、答网友kiffa:怎样能把PRO/E中的2D图或者工程图用AUTOCAD打开,或是相反
在pro/e2001(2001280)中可以直接将AutoCAD的*.dwg文件输入到草绘器中
9、如何录制快捷键
8、少而实用的快捷键(共21个)
7、答网友David:瓶子的例子里三条spline曲线的端点分别对齐六个点并和中心线
相切是怎样画的?我举了个例子来回答
6、两手合理分工提高作图效率
5、多个不同版本的pro/e使用相同的config.pro
4、设置Solid和Tweak单中的某些特征可用
3、不显示旋转中心符号
2、在进入Sketch模式时不显示简介消息框
1、不显示草绘器网格
10、答网友kiffa:怎样能把PRO/E中的2D图或者工程图用AUTOCAD打开,或是相反
在pro/e2001(2001280)中可以直接将AutoCAD的*.dwg文件输入到草绘器中(新改变)
AutoCAD(这里说的是2000中文版)使用的文件格式是:*.dwg、*.dxf
pro/e使用的工程图文件格式是:*.drw
pro/e使用的草绘器文件是:*.sec
在pro/e2001(2001280)版本中
* 将autoCAD的*.dwg(仅*.dwg文件可以)文件输入到pro/e草绘器中----能(最新改变)
方法是在pro/e的草绘器中
Sketch > Data from File... > 选择AutoCAD的*.dwg格式文件
* 在pro/e的草绘器中输出autoCAD文件----不能
*将pro/e的工程图文件输出成AutoCAD的*.dwg、*.dxf格式----能
方法是在pro/e的工程图中
File > Save a Copy > 选择相应的DXF或DWG格式
将AutoCAD格式的文件输入到pro/e工程图文件中----能
方法是在pro/e的工程图中
Insert > Data from File...> 选择相应的*.dxf或*.dwg文件
在pro/e2000i2(2001040)版本中
*将pro/e的工程图文件输出成AutoCAD的*.dwg、*.dxf格式----能
方法是在pro/e的工程图中
File > Export > Model > 选择相应的DXF或DWG
将AutoCAD格式的文件输入到pro/e工程图文件中----能
方法是在pro/e的工程图中
File > Import > Append to Model... > 选择相当的*.dxf或*.dwg文件
* 将autoCAD文件输入到pro/e草绘器中----不能
* 在pro/e草绘器中输出autoCAD文件----不能
* 在pro/e草绘器中使用pro/e的工程图文件----能
方法是在草绘器中
File > Import > Append to Model... > 选择pro/e 工程图文件*.drw
-------------------------------------------------------------------------------
-
9、如何录制快捷键
假如,现在我录制的是快捷键是 vd,它的作用是回到缺省的视图
(1)先打开录制快捷键对话框
Utilities > Mapkeys... > 出现Mapkeys对话框
(2)新建一个快捷键
New... > 出现Record Mapkey对话框
(3)定制快捷键,由于我们要求在使用快捷键时在键盘敲"vd",以代替鼠标操作单击"Vie
w > Default"这个过程,所以
在Key Sequence框中敲入"vd"
(4)单击Record按钮开始录制
(5)像正常操作一样重复一遍" View > Default"这个鼠标操作过程
(6)按Stop按钮以结束录制鼠标录制
(7)按OK以结束这个快捷键的录制
(8)以同样的方法继续录制其他快捷键
(9)保存录制的快捷键
在Mapkeys对话框中单击All按钮 > 弹出保存对话框 > 单击Save按钮
保存的路径,我推荐将config.pro放在系统根目录下
像我的NT装在D盘中,config.pro就放在D:\下。

楼主:

(10)按Close按钮关闭对话框
(11)以后还要录制,重复一遍上面的步骤就OK了
需要说明的是:你想要录制那一个模式的快捷键,就需要在那一个模式下工作
比如,你录制的是草绘器的快捷键,就需要进入草绘器才能录制快捷键 -------------------------------------------------------------------------------
-
8、我使用的pro/e快捷键
我使用的快捷键很少,思想是得益于网上的一篇文章,在此谢过
我的所有快捷键全部安排在左手,全是字母键,使用时是全自动的
我的快捷键分成三个部分,全部是两个字母,分别是(说明时使用大写,
录制时,使用时快捷键使用小写)
1、视图(View)操作,字母"V"开头(因为视图的英文为"View")、
VD 缺省3D视图,D表示Default,使用得非常多
VS S表示Shading,着色视图
VA A表示隐藏线视图(Hidden Line),以相对位置记忆,键盘上"A"的位置在"S"键的左边,
工具栏上隐藏线视图(Hidden Line)的按钮也是在Shading按钮的左边
VF 显示/隐藏基准面,"F"表示OFF,可以互相切换,基准面有时非常烦人,常要切换来切
换去
VR 刷新视图,"R"表示"Repaint The Screen",可以在剖面,工程图中使用,使用得很多
点评:V、F、R键都是食指管,食指很灵活;其余的D、S、A都是基准键,手指直接就放在
上面,
很容易上手。
2、建造(Create)操作,字母"C"开头(因为建立的英文为"Create")
CS 建立实体特征,S表示Solid(实体)
CF 建立曲面特征,F表示Surface
CD 修改尺寸,D表示Demension
CR 重生成特征,R表示Regenerate
CC 进入曲线菜单,C表示Curves
点评:C键在中指,其它的几个键的位置就更好记了。
3、草绘器Sketch操作,字母"S"开头(草绘器的英文为"Sketch")
(我用惯了2000i2,这里所说适用于草绘器快捷键仅适用于2000i2及以后的版本,
如果要用于之前的版本要作适当改变)
SC 中心线,C表示Centerlines,中心线是使用非常多的
SD 重新标尺寸,D表示Dimension
SG 横线,我是学五笔的,横在G键上,加上G的键值是11,也是两条直线
SE 使用边 E表示Edge
SA 圆弧,A表示Arc
SS 约束对话框,S表示conStraints,使用很多
SX 删除,X 一个*,从意义上想象,你看,浏览器工具栏上的删除就是一个*
SB 撤消,B的取义为Back,回退之意
SR 完成,R表示Regenerate
另:
回到选择按钮:鼠标中键
查询选择:鼠标右键 ,其实这个右键适用于任何时候的查询选择
我使用的快捷键并不多,但效率非常高,左右手配合得非常好,容易记忆,
也容易在需要的时候扩展,比如,文件(File)操作可以用"F"作首字符,
组合(Assembly)操作用"A"作首字符,工程图(Drawing)用"D"作首字符等,
但要谨记一个原则,快捷键在于快,而不在多,如果太多而不熟,反而误事。
-------------------------------------------------------------------------------
-
7、回答David网友问:
瓶子的例子里那个三条spline曲线的端点分别对齐六个点并和中心线相切是怎样画的?
我举了个例子来回答你的问题
进入解答区
-------------------------------------------------------------------------------
-
6、合理分工两手提高作图效率
在pro/e中可以使用鼠标完成大部分工作,只是在需要输入数据时,使用小键盘输入数字,
这时你就会发现,你使用的全部是右手,而左手却在空着。一个训练有素的pro/e作图员
是不会这样的,这样会大大地限制了作图的速度。在pro/e下,两手的分工是这样的:
左手:左手指一直放在打字的基键上待命,负责控制键Ctrl,自己录制的Mapkeys
这个手在工作时,全*盲打,不用眼睛去看。Ctrl键离得较远,多试几次就惯了。
右手:负责鼠标,使用小键盘输入数据,和小键盘上的回车键,/, *, -, +
为了定位准确,在开始输入数据时会用眼睛看一下,然后就依*中指和用键盘上的
凸起来快速输入数据,并用小指回车,也有许多不用看的,不过比较难练,在不太
熟练时反而影响效率。
左右手分工,是提高作图效率的基础,在刚入门后不久就要有意识地训练,否则将大大影

以后的作图速度。
-------------------------------------------------------------------------------
-
5、我同一个Windows NT系统中,装有pro/e2001、pro/e2000i2、pro/e2000i三个版本的pr
o/e,
据我实践证实,只要将config.pro放在系统根目录下,三个版本的pro/e就都
同时能使用,像我的NT装在D盘中,config.pro就放在D:\下。
-------------------------------------------------------------------------------
-
4、"Solid"菜单中:"Slot"、"Shaft"、"Flange"、"Neck"可用
"Tweak"菜单中:"Local Push"、"Radius Dome"、"Section Dome"、"Ear"、"Lip"可用
在config.pro中设置:
allow_anatomic_features yes,no
yes --可用
no --不可见
-------------------------------------------------------------------------------
-
3、是否显示旋转中心符号
在config.pro中设置
spin_center_display yes,no
yes --显示
no --不显示
-------------------------------------------------------------------------------
-
2、进入"草绘器"时是否显示简介消息框
在config.pro中设置
sketcher_overview_alert yes,no
yes --显示
no --不显示
-------------------------------------------------------------------------------
-
1、是否显示草绘器网格
在config.pro中设置
sketcher_disp_grid yes,no
yes --显示
no --不显示
Pro/ENGINEER常见应用问题解答
作者:网际渔人 来源:《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Pro/ENGINEER是美国PTC公司的三维设计软件,它的参数化特征和相关性是区别其它软件的
最大特点。作为三维软件的代表,它的应用范围日趋广泛。但是,由于它有独特建模方式
和设计思路,对于一个Pro/ENGINEER的初学者来说,又常常会被一些问题搞的满头雾水。
笔者就把一些在使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及相应解答总结一下,希望能对广大使用Pro/ENGIN
EER的朋友有所帮助。笔者的应用水平有限,如有错误或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问:Config文件在Pro/E里的作用是什么?如何编辑?
答:Config文件是Pro/E的系统配置文件,它几乎可以满足你对Pro/E的所有要求。其中包
括系统的精度、显示设置、单位、打印机的设置、快捷键的设置、输入输出设置等等。通
过这些设置,你可以把Pro/E定制为你需要的工作环境。在Pro/E的使用中,Config文件的
设置是比较重要的工作。一般应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针对本公司的需要进行设置,然后拷
贝到每台工作站上作为公司的标准执行。这样有利于公司产品数据的交换和统一管理。
编辑Config文件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选择下拉菜单Utilities-Preferences-Edit Config
,选择已有的Config文件或直接点OK建立新的Config文件,在弹出的编辑界面里就可以进
行编辑了。
问:Config文件的设置项很多,最常用的是哪些?
答:Config文件的设置项有几百项,关系到Pro/E的各个方面。其实在实际的应用中,特别
是刚接触Pro/E的朋友,没有必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研究它的配置文件上。它的常用配置项目
如下:
长度单位的配置:PRO_UNIT_LENGTH 一般是选择UNIT_MM即单位是毫米;
质量单位的配置:PRO_UNIT_MASS 一般是选择UNIT_GRAM即单位是克;
默认的二维图比例:DEFAULT_DRAW_SCALE 通常是设定为1:1;
系统的公差级别:TOLERANCE_CLASS 可以自己选择,一般是MEDIUM即中等级别;
系统的公差标准:TOLERANCE_STANDARD 一般选择是ISO标准;
系统的公差显示:TOL_DISPLAY 选择YES为显示公差,NO为不显示公差;
系统的公差形式:TOL_MODE 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选,一般选择NOMINAL;
系统文本编辑器:DRAWING_FILE_EDITOR、FAMILY_TABLE_EDITOR、RELATION_FILE_EDITOR
这三项参数是相应的编辑器选择项,一般都是选PROTAB即Pro/Table进行编辑的,也可以使
用操作系统自带的编辑器如:NOTEPAD;如果使用 操作系统的文本编辑器还要在选择EDITO
R后再设置一个配置项:pro_editor_command ,从中给出编辑器的路径如 :c:\winnt\not
epad.exe

网友:
一篇文章请在一个主题下跟贴发表,不要重发主题。否则会被认为重复帖子删除

网友:
非常使用,谢谢整理

网友(2008-11-07):
楼主也不容易啊
谢谢了

网友(2009-06-14):
谢谢楼主了,我正在学习PRO/E,争取早日修成正果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一个系统同时怎么装3.0和4.0的啊?谢谢!

网友:
有点乱,需要整理一下!不过东西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恩 要慢慢看。。

网友(2009-08-29):
感谢楼主提供好东东

网友:
真详细,楼主有心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啊

网友(2009-10-28):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2010-01-21):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