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三缸同步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6):
我有一个炉盖约3吨,需要三缸液压升降,原厂设计的液压系统同步效果很差,1米行程上三缸差距至少100mm,请教各位这个系统怎么改善,或者替换掉。上海有做的比较好的厂家吗

我是液压外行,请教业内人士,我想了解这样的液压系统可以同步到什么程度。性价比怎么样(我们的最低要求是,1米行程上不同步不要超过10mm)

网友:
误差这么大的?
应该随便就能做吧。

网友:
同步要求很低,应该不用什么措施都可以达到。
机场的登机桥举升系统,两只油缸,没有使用同步装置。负载一般都超过20吨,其同步也很好。
你们只是负载3吨,建议不使用活塞式油缸。用柱塞油缸(自卸汽车使用的油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多支路液压油缸同步控制的设计方案

采用液压分流器为较好的方案
多支路液压油缸同步控制的设计方案,见附件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7310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网友:
请楼主描述一下,你的设备上用的是什么同步元件保证同步,或者说是,采用了什么原理同步的,这样我们也好分析。另外,我是做冶金行业同步元件产品的,现在您说的这种情况,我认为用的是分流集流阀或者是齿轮同步马达其中的一种,但是,根据您的描述判断应该是用分流集流阀,对于您的工作场合要是有较高的同步精度要求的话,还是要采用齿轮同步马达。这种产品的同步精度可以达到2-2.5%。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联系我:张先生13817243641

网友A:
4种3缸同步方案

楼主:
谢谢液压先锋,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你说的第二个方案,我现在判断是油缸问题,好像油缸直径不一样,且有漏油

网友:
上传个资料共参考!这个介绍的对于同步要求的设计方案,应该比较到位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客气个啥!在这里大家就是希望能共同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论坛的宗旨我想!
还有些资料给你做参考!!!

网友:
用合分流阀或同步马达

网友:
炉盖上一般建议使用同步马达或者同步缸。可以在晚上搜索到的。

网友:
1%的误差了,要求不低了吧。一般的同步阀只能做到2-3%。

网友:
如果是小于1%建议还是用同步马达,分流阀很难做到的。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用机械同步省钱。。。好用!

网友:
你的系统要求不高
分流集流阀或者是齿轮同步马达都是完全满足的
要是要求在高的话就需要选择反馈式液压缸和比例阀了

网友(2008-09-18):
用同步马达即可,精度不大于3%。但同步马达为意大利的

网友:
下载了资料,非常的感谢!!

网友(2009-02-06):
分流马达

我公司专业生产同步分流马达,其产品同步分流精度一般在1%左右,能满足绝大多数同步技术要求。分流马达除同步作用外,还可作为流量分配装置或增压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或需详细资料,欢迎致电13853158630或053188346992(杨先生),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济南优科精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顺祝商祺!!!

网友:
不知道你流量多少大,如果流量比较小的话,可以采用3流同步分流马达,精度1%,而且有在末端调整功能,如果流量较大,也可以采用内啮合齿轮式同步分流马达,精度为1%,调整功能自己可以做阀组实现。

网友(2009-07-08):
感谢三季稻 !!!学习了!!

网友(2009-12-25):
学习了  谢谢了  找了很长时间

网友(2010-04-09):
同步问题一直不容易解决

网友:
同步要求很低,应该不用什么措施都可以达到。
机场的登机桥举升系统,两只油缸,没有使用同步装置。负载一般都超过20吨,其同步也很好。
你们只是负载3吨,建议不使用活塞式油缸。用柱塞油缸(自卸汽车使用的油缸 ...
引用 网友B:

请问柱塞式油缸和活塞式油缸有什么区别?我们常用那一种?为什么柱塞式油缸同步性好?

网友:
同楼上问,望指点~~~~

网友:
不怎么明白  看看学习下

网友:
这个问题在我设计中在碰到了,我们这边老工程师告诉我在液压杆前加工节流阀进行调整。

网友:
有好多好资料啊 哈哈哈哈

网友:
分流集流阀,对于您的工作场合要是有较高的同步精度要求的话,还是要采用齿轮同步马达

网友(2010-09-30):
回复 网友C:

他的精度要求在1%以内,齿轮的不行,得用柱塞同步马达了。同步阀在3%-5%之间,更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是南方还是北方的,建议你去看下鞍钢、首钢或者杭钢、武钢的炉盖提升系统,用的都是柱塞同步马达,上海其胜供的进口件。

网友(2011-06-23):
做得还很专业,不知与进口同步马达的性能和价位相差有多大?

网友:
1%的误差要求已经很高了。我曾经用过某一进口品牌的分流集流阀用于三缸同步,而且这三个缸是个二级伸缩缸,同步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2013-03-04):
引用 网友A:
4种3缸同步方案

能否说说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种3缸同步方案

这种方案有问题

网友(2016-05-30):
这个按理说每支油缸应有调速器。  你可以凭自己的经验去调节。如有问题可以联系这个,是我的同志15950937657  就说是王师傅提供的。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2016-08-11):
     用同步马达很容易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
要使的三缸同步,可采用分流阀,流量是定比例的。

网友:
油缸  全部串联起来   1 1  1  油缸进油管头尾相连 缸内和 油管用油填充  一个阀门控制  就同步了

网友(2017-11-11):
感觉从液压原理上,多缸同步就存在原理性错误,负载不同、磨损不同、管路损失、流量不同等等因素,加上实际情况的变化。所以初学者我认为与其考虑使油缸同步,还不如从机械结构上想办法,如导柱、导轨类。

网友(2018-04-12):
用同步马达最合适,能够满足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