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铝锌板与不锈钢板采用点焊OR塞焊?

楼主(2008-08-06):
各位大虾:
 是否有人了解镀铝锌板与不锈钢板采用点焊OR塞焊,焊接强度如何?  是否有更好的更方便的联结方式。

网友:
可以试一试TOX的冲铆连接方式,但板太厚不好做。

网友:
专利发明的tox 冲压圆点连接是tox板件连接技术体系的核心。它利用一个简单的原型凸模,在tox气液增力缸式冲压设备上,通过一个冲压过程,即可将被连接得到板件挤压进相应的凹模,在进一步的挤压作用下,凸模侧的板件材料挤压凹模侧的板件材料,使其在凹模内“流动”变形,如此即可产生一个既无棱边,又无毛刺的tox连接圆点。对有漆层或镀层也随之“流动”变形,不会损坏,故此连接圆点不会影响板件的抗腐蚀性。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需要专业的设备;
我还是想用焊接的方法,只是对这两种材料联结的焊接特性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