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NGINEER开发工具Pro/TOOLKIT简介

楼主(2008-08-06):
1 前言    Pro/TOOLKIT是Pro/ENGINEER的一个应用程序接口(API),其的编程语言是C 语言,它可以对Pro/ENGINEER进行功能扩展,满足PTC客户的特定需求。而且,Pro/TOOLKIT提供了定制标准Pro/ENGINEER用户界面的能力,自动执行重复性的程序,通过Pro/ENGINEER集成的内部程序(Dll)或外部应用程序(Exe)可以为造型用户提供自定义的应用程序、设计规划和绘图自动化。
2 Pro/TOOLKIT编程条件和工具
    知道如何写C程序,就已经具备了使用Pro/TOOLKIT的条件,应该能够理解指针,当把数据从一个函数传到另一函数时,将经常使用到它。Pro/TOOLKIT帮助,包含2000多个函数,并且可以通过例子代码学习如何使用。除此之外,如果想解决几何学问题,还需要对失量理论有一定的了解。
ro/TOOLKIT程序中的结构体
    Pro/TOOLKIT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每个对象都用结构体来描述,因此需要了解对象是如何使用的。为了使用结构体,需要定义它,Pro/TOOLKIT提供许多“typedefs”,这些typedefs只不过是Pro/ENGINEER结构体的伪指令。例如:
typedef struct entity* ProPoint;
typedef struct sld_part* ProSolid;
    这些也叫做OHandles (from Opaque handles),在Pro/ENGINEER中它们直接获得对象的内存地址。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可能是危险的,因此PTC提供了另外一种结构体类型,它只包含Pro/ENGINEER的内部数据库中项目的必要信息。这种结构体(labeled DHandle from data handle)是一种类的结构,它包括对象的类型、ID等。许多函数命令都和下面的结构体相联系。
typedef struct pro_model_item
{
ProType type;
int id;
ProMdl owner;
}ProModelitem,ProGeomitem,ProExtobj, ProFeature,ProProcstep,ProSimprep,ProExpldstate,
ProLayer,ProDimension,ProDtlnote,ProDtlsyminst,ProGtol,ProCompdisp

    如果处理几何问题,要用到ProModelitem、ProGeomitem 和ProFeature这几个结构体。
4 Pro/TOOLKIT中的常用函数及使用
    需要了解的第一个函数是ProMdlCurrentGet()。在Pro/TOOLKIT帮助中其描述如下。
Description
Initializes the p_handle with the current Pro/ENGINEER object.
Synopsis
#include <ProMdl.h>
ProError ProMdlCurrentGet (
ProMdl *p_handle
/* (Out)
The model handle
*/
)
这个函数包含一个参数-指针型参数,定义及使用方法如下。
ProMdl mdlhandle;
ProMdlCurrentGet(&mdlhandle);
mdlhandle 是Ohandle型参数 ,能用这个对象做许多事情。例如,能用ProMdlDataGet()做一个调用并且获得关于这个模型的一些初始信息。
ProMdldata mdldata;
ProMdlDataGet (mdlhandle, &mdldata);
    mdldata是一个简单的结构体,包括名称、类型、路径和关于模型的一些其他信息。下面打印这个模型的类型。
    不能直接执行printf("%s\n",mdldata.type),需要采用下面的方式,用ProWstringToString()把这种类型转成一种规定的字符序列:
char type_in_c[PRO_TYPE_SIZE]; /* uses predefined Pro/T constants like PRO_TYPE_SIZE */
ProWstringToString (type_in_c, mdldata.type);
printf("%s\n",type_in_c);
    现在打印模型的名字,就能象上面一样,从mdldata结构中取出名字,也可以用另一种的方法。
ProName current_name;
char current_name_in_c[PRO_NAME_SIZE];
ProMdlNameGet(mdlhandle, current_name);
ProWstringToString(current_name_in_c,current_name);
printf("%s\n", current_name_in_c);
    接着,我们看一下访问函数。模型可能有大量包含许多子对象的对象。由于不知道这些对象的数量,需要能够以某种方式收集要寻找的对象。对于这种类型的问题,需要用到PTC提供的访问函数。
    假设想访问包含在一个模型中的所有特征并收集它们的ids。执行这个指令的函数是ProSolidFeatVisit()。其包括4个参数: ProSolid句柄、访问函数指针、过滤函数指针和应用数据的结构体指针。过滤函数的目的是能够过滤特定的对象,请看下面的例子:
static ProError user_action_get_feat_ids(
ProFeature *feature,
ProError status,
ProAppData appdata)
{
ProBoolean visible;
vector<int> *fids = (vector<int> *)appdata;
ProFeatureVisibilityGet(feature,&visible); /*  only work with visible features */
if(visible == PRO_B_TRUE){ // and collect their ids
fids->push_back(feature->id);

return(PRO_TK_NO_ERROR);
}
vector<int> feat_ids;
// the main Pro/TOOLKIT call
ProSolidFeatVisit((ProSolid) mdlhandle,(ProFeatureVisitAction)user_action_get_feat_ids,NULL,(ProAppData)&feat_ids) ;注意前面提到的mdlhandle的使用,在函数调用中ProMdl 和 ProSolid能相互变换。还要注意,对于不想使用的过滤函数,赋该参数值为NULL。
现在在feat_ids中获得一系列ids,这样就能使用它们执行一些任务,例如把它们打印出来:
for(unsigned int i=0; i<feat_ids.size(); i++){
cout<<feat_ids<<endl;
}
5 结束语
    以上提到的是需要学习Pro/TOOLKIT最基本、最常用的概念。建议学习这些例子时,可以不断变化的进行实验。另外,通过学习Pro/TOOLKIT帮助中的实例,不断深入理解大量的函数,学会其使用方法,逐步开发出用户需要的Pro/ENGINEER外挂模块,以满足特殊用户的需求

网友(2009-09-24):
楼主对proe二次开发颇有见地,野火2.0以后,proe是不是只能用vc.net做开发了?不能用VC了。据说proe4.0引进了vb的接口,是不是也是.net而不是以前常说的VB?楼主用什么工具?很想在proe的基础上作些工具,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