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NGINEER GB紧固件库及其安装应用

楼主(2008-08-06):
1 引言    Pro/ENGINEER 提供的库文件包含了许多符合ANSI(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和ISO的标准件库。为了让按我国国家标准进行机械设计的设计师也能方便地使用标准件库,我们对Pro/ENGINEER 提供的库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国家标准,改造后的库经正确安装后可以很方便地在Pro/ENGINEER调用。在装配图的格式文件中设置相应的参数,就可以在制作二维装配图时,让需要的参数自动出现在明细表中[1]。为了让每个使用者都感到使用方便,还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喜好来设置个性化的菜单。本文以紧固件为例介绍一下相应的技术。
    2 紧固件库的结构
    我们在设置Pro/ENGINEER GB紧固件库的结构时,安排了三个层次。图1就是在装配时打开的GB库中显示的紧固件的结构。

图1紧固件的分类选择
图2 底层的GB库选择窗口
    出现这个窗口后,可以根据名称和描述来作进一步的选择,直到最底层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设计师可以根据描述中所示国家标准号或标准件名称进行选择,再进一步的选择与Pro/ENGINEER中原来的标准件选择一样,此处不再表述。
    读者可以发现我们的结构与我国出版的标准汇编[2]有些不同,这只是作者个人认为这样设置方便才这样设置的。只要认识了GB库的菜单结构和掌握了修改方法,设计师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进行个性化设置。
    3 标准件库的名称放入菜单文件
    Pro/ENGINEER中的菜单有几种类型[3],有完整菜单(Files that describe complete menus,以.mun为后缀)和辅助菜单(Files that describe new buttons to be added to existing,以.aux为后缀)。虽然Pro/TOOLKIT 提供了许多函数来创建菜单,但是用Pro/TOOLKIT来创建菜单还是比较麻烦的事。经过实践我们发现,只要符合Pro/ENGINEER中的菜单语法规律,可以用Windows中的文本编辑器来方便地创建菜单。
    在Windows中创建菜单必须针对标准件库的目录及子目录对应地创建菜单文件,即菜单文件的文件名及后缀为:文件夹名.mnu。我们用记事本来编辑,其格式为:
    文件所在文件夹名称
    #
    #
    文件名称(或“/”加“文件夹名称”)
    文件注释
    #
     例如开口销,所在文件夹名称为“开口销”,文件名为“kkx”,注释为“GB/T 91-2000  开口销”,那么它的菜单文件为:
    开口销
    #
    #
    kkx.prt
    GB/T 91-2000  开口销
    #
    如果文件夹中还有子文件夹,那我们也要将该文件夹下所有的子文件夹都编辑到菜单文件中。这就涉及到把多个文件编辑到一个菜单中的问题。我们只要接着上一个文件把其他文件的名称和注释也编辑进去,然后用#号作为结束语即可。系统的缺省注释为“接受建议的修改;继续此处理。”如果不需要添加注释,那么用空格代替。以销文件夹为例,销包括异形销、圆柱销、圆锥销,编辑菜单文件如下:
    销
    异形销、圆柱销、圆锥销
    #
    /异形销
    #
    /圆柱销
    #
    /圆锥销
    #
    假如想将圆柱销放到与销并列的位置,只需三个步骤:第一步,将销文件夹下的圆柱销子文件夹放到与销文件夹并立的位置;第二步,在“销.mnu”文件中去掉有关圆柱销的四行;第三步,在上一级文件夹“GB_紧固件”中的“GB_紧固件.mnu”文件中原来“/销”行下的注释段中,也去掉“圆柱销”字样,并在文件末加入如下三行:
    /圆柱销
    包括螺纹圆柱销、弹性圆柱销
    #
    这样一来,再打开GB,窗口就变成如图3所示。

图3 改变后的窗口
    与图1比较一下,改动之处很明显。注意到窗口的描述项中,可以是下一级的文件夹名(如销下还有异型销和圆锥销两个文件夹),也可以是进一步的说明(如刚才添加的对圆柱销的说明),使用者可以比较灵活地写这个描述。
    4 标准件库的安装
    为了让Pro/ENGINEER在“打开菜单”中能自动搜索Pro/ENGINEER标准件库,我们必须设置搜索路径。假设我们把Pro/ENGINEER标准件库安装到路径:C:\PTC\GB_紧固件,则只要在config.pro中进行如下设置——“pro_library_dir C:\PTC\GB_紧固件”。这个路径也可以选择的其他安装目录。这样设置后不论在那个工作目录下,当使用Pro/ENGINEER紧固件库进行调用装配时,选择Pro/ENGINEER打开菜单,系统弹出打开菜单对话框中就有“GB_紧固件”目录文件夹,点击“GB_紧固件”就能出现如图1的窗口。
    5 结论
    按照Pro/ENGINEER 菜单文件语法规律来制作的窗口文件,再进行适当的安装,可以将标准件库直接挂入Pro/ENGINEER中去。这种方法可以推广到类似的Pro/ENGINEER的二次开发中,工厂企业不同产品的零件库也可以这样构建。本文所有的操作都是在Pro/ENGINEER 2000i2中文版下进行的,不同版本的Pro/ENGINEER可能会有差别。

网友(2009-04-17):
不错 谢谢指教  请问Pro/ENGINEER GB紧固件库是安装自带还是另需独立装呢 要是自带的从哪里找呢  我是新手 请多指教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明白,操作了一下,效果不是你上面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