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NGINEER中复杂几何路径的数组阵列

楼主(2008-08-06):
首先,生成基座(如图1黑点表示孔的圆心位),其中心点位于Pro/ENGINEER中坐标系的原点,再钻出左上角的第一个孔(以基座的两条边为参考边,这两条边的交点为准原点)。然后进行数组阵列,产生其余的孔,依次选择“Pattern→General→Table”。
图1 黑点表示孔的圆心位
2.1 步骤一
    选择图1中的尺寸“40,55”作为“表格驱动阵列的驱动尺寸”,然后选“Done”。
2.2 步骤二
    选择“Add”,进行表的添加(输入一个表名如A),接着打开一个窗口,其中已有的文字均为注释语句,最后一行为:
    idx       d4(40.0)     d3(55.0)
    其中,idx表示这一列填的是序号,从1开始;d后的数字以实际操作中产生的为准,括号内数值为步骤1中所选驱动尺寸的值,可以看出该值的显示顺序与尺寸的选择顺序是对应的。
2.3 步骤三
进行表的录入,依次填入:
1 65   55
2 90 55
3 115 55
4 140 55
5 50 85
6 60 115
7  70 145
8 95 145
9 120 145
10 145 145
11 170 145
12 150 85
13 160 115
    其中1~4为上部右边的4个孔,5~7为左边3个孔,8~11为下部右边4个孔,12~13为右边剩余2个孔。
2.4 步骤四
    首先点击“File→Save”,并且进行保存。然后点击“File→Exit”,退出程序。之后执行“Done”即可进行阵列,如图2所示。

图2 执行Done进行阵列
    对于一些复杂的数据,可以通过Relations设置参数关系来简化操作。上例中在”Part→Relations→Add”下,设置”xd1=25;xd2=10;yd=30”,则步骤3 中1、6、8的数据可写为:
1           40+xd1   55
6         40+2×xd2   55+2×yd
8     40+3×xd2+xd1  55+3×yd
    其余参数可以自行写出。注意录入的数据为按照驱动尺寸的方向,相对准原点的绝对坐标值。当然孔径的大小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在选择驱动尺寸时选中直径那个尺寸即可。
    当然,上面的操作也可以通过COPY来实现,但是若阵列路径为椭圆形,那么用COPY就行不通了,而用PATTERN则可以轻松实现。假设孔沿圆周方向每30°生成一个椭圆,椭圆轨迹为:。基座同图1所示,先产生与轴成30°的第一个孔,以DTM1和DTM2为参考边,则准原点与Pro/ENGINEER中坐标系的原点重合。同样选择,方向的尺寸作为表格驱动阵列的驱动尺寸,表的录入数据如下:
1 60*cos(60)  40*sin(60)
2 60*cos(90)  40*sin(90)
3 60*cos(120) 40*sin(120)
4 60*cos(150) 40*sin(150)
……
10 60*cos(330) 40*sin(330)
11 60*cos(360) 40*sin(360)
最后阵列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阵列的最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