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NGINEER二次开发中的关键技术

楼主(2008-08-06):
Pro/ENGINEER是美国PTC公司研制的CAD/CAM软件。Pro/TOOLKIT是PTC提供用于对Pro/ENGINEER进行二次开发的软件包,Pro/TOOLKIT提供了大量的C语言函数,帮助我们利用C语言编程来增加Pro/ENGINEER的功能。在Pro/ENGINEER的二次开发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笔者使用的是Pro/ENGINEER 2000i)。1 编写应用程序
    可在Visual C++环境下编写Pro/TOOLKIT应用程序,此应用程序包含Pro/TOOLKIT提供的函数,必须和Pro/TOOLKIT提供的头文件编译(Compile)到一起,所以,必须在Visual C++的菜单“Tools→Options→Directories”中添加如下内容 :
~\PROTOOLKIT\INCLUDES
~\PROTOOLKIT\PROTK_APPLS\INCLUDES
~\PRODEVELOP\INCLUDES
~\PRODEVELOP\PRODEV_APPLS\INCLUDES
其中,~表示Pro/ENGINEER的安装路径。
2 编译应用程序
    编译(Compile)通过的应用程序,还必须在命令提示符下编译和连接(nmake),以生成可执行的.exe或.dll文件。
    nmake命令是由第三方软件(Micosoft Visual C++)提供的。要在命令提示符下使用这个命令,必须在安装Visual C++时注册环境变量(安装时会有对话框“设置环境变量”提示,将“注册环境变量”选中),或者在Windows的“设置→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环境变量→用户变量”中,选取变量名“path”,在值中添加“ ~:\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bin”,“~”表示Visual C++ 的安装路径(适用于 Windows 2000)。而且,运行“nmake”命令所在的路径为“~/protoolkit/i486_nt/obj”,此路径下必须要有一个对应于C应用程序的make文件,命令全形为“nmake -f *”,“*”为对应的make文件名。make文件的样板在“~\proe2000i\protoolkit\i486_nt\obj”下。
3 运行应用程序
    要在Pro/ENGINEER环境中运行自己的应用程序,必须在Pro/ENGINEER中对该程序进行注册。注册分为手动注册和自动注册两种。手动注册就是在Pro/ENGINEER界面上依次选取“Utilities→Auxiliary Application”对话框,加载该注册文件,自动注册有以下4个步骤。
    (1)将注册文件命名为protk.dat,并放在Pro/ENGINEER的启动目录下。
    (2)将注册文件放在Pro/ENGINEER的启动目录下,并在启动目录下创建一个config.pro文件,其中设置“TOOLKIT_REGISTRY_FILE   * ”语句即可,“*” 就是要注册的注册文件名。
    (3)将注册文件命名为“protk.dat”,并放在路径“〈Pro/ENGINEER〉/〈MACHINE〉/text/〈LANGUAGE〉”下,其中〈LANGUAGE〉是运行Pro/ENGINEER时所选的语言类型。
    (4)将注册文件命名为“protk.dat”,并放在路径“〈Pro/ENGINEER〉/text”下。
    这样,只要运行Pro/ENGINEER就能自动加载该注册文件,并运行指定的应用程序。注册文件protk.dat的样板在“~\proe2000i\protoolkit”下。
4 Config.pro文件的设置
    环境设置文件的内容是以文字形式将选项及参数值存在名为Config.pro的文件内,这些文件均可用一般的文本编辑软件编辑。
    Config.pro文件可设置系统的操作环境,如工具按钮设置、模型的显示方式、视角等。Config.pro文件应放在Pro/ENGINEER的启动目录下,当启动Pro/ENGINEER时,系统会自动加载环境设置文件Config.pro。若应用程序是一个大量组装零、部件的二次开发程序,下面这个Config.pro将十分有用。
BELL  NO
DISPLAY  SHADE
DATUM_DISPLAY  NO
DATUM_POINT_DISPLAY  NO
DISPLAY_COORDINATE_SYS  NO
AXIS_DISPLAY  NO
SPIN_CENTER_DISPLAY  NO
TOOLKIT_REGISTRY_FILE  *
5 添加自定义菜单
    在Pro/ENGINEER的二次开发中,添加用户自定义菜单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技术。
    可以在Pro/ENGINEER界面上现有的菜单条和菜单中添加用户自定义菜单,如在“文件”等菜单条菜单中添加,也可以在Pro/ENGINEER界面上添加菜单条菜单,它和“文件”等菜单条菜单处于同等地位。或者也可以在模式菜单中添加自定义菜单。
    笔者建议在Pro/ENGINEER界面上添加菜单条菜单,因为Pro/ENGINEER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软件,某个版本下有的菜单条菜单或模式菜单,在另一个版本下可能没有,因此,如果用户自定义菜单依赖于某个菜单,很可能在另一个Pro/ENGINEER的版本中不能正常使用。这样,只能修改应用程序来适应这种变化,软件的通用性较差。下面这个程序详细讲述如何在Pro/ENGINEER界面上添加用户自定义菜单条菜单UserMenu以及在菜单条菜单UserMenu中添加按钮“A”。
int user_initialize()
{ ProFileName  message_file;
uiCmdCmdId   cmd_id;
ProStringToWstring(message_file, "user_msg.txt") ;
ProMenubarMenuAdd("UserMenu","UserMenu", "Help", PRO_B_TRUE , message_file); //添加用户自定义菜单条菜单UserMenu并放在菜单条菜单“帮助”之后
ProCmdActionAdd("A", (uiCmdCmdActFn) Action,uiProe2ndImmediate,NULL,PRO_B_TRUE,
PRO_B_TRUE, &cmd_id); //给按钮A设定动作Action
ProMenubarmenuPushbuttonAdd("UserMenu", "A", "A","Non-mode-specific Pro/TOOLKIT test
commands", NULL , PRO_B_TRUE , cmd_id ,
message_file); //在菜单条菜单UserMenu添加按钮A
return(0);}
其中user_msg.txt文件的内容为 :
    UserMenu(换行)UserMenu(换行)#(换行)#(换行)A(换行)A(换行)#(换行)#
user_msg.txt文件通常放在“~\text\usascii”下,它的路径对应于protk.dat注册文件的TEXT_DIR项。

    Pro/ENGINEER的二次开发功能十分强大,本文主要描述了Pro/ENGINEER二次开发的整体过程(编写C程序→VC++下编译→命令提示符下编连→Pro/ENGINEER中注册)以及所遇到的关键性问题,用户可在此基础上在Pro/TOOLKIT二次开发程序中通过编写各种功能函数来实现他的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