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应用技巧30则

楼主(2008-08-06):
1.将PRO/E的图形放到word文档里

方法一:先在Pro/E中在线框模式(在绘图模式下也可以)下直接另存为*.CGM文件,然后在WORD中插入,此方法效果非常好,图像是矢量图形,所以可以任意缩放也不会模糊,此方法适合线条图
方法二:直接使用抓图软件(如HyperSnap-DX)抓图,此方法适合彩色的点位图

2.POR/E渲染用自定义图片

视图 > 颜色和外观(野火版)中

3.如何将Pro/E中的零件调入3D MAX中进行渲染

先将零件输出为igs文件(方法为File > Save a Copy > 出现Save a Copy对话框,在type栏中选择IGES(*.igs)
在3D MAX中调入igs文件进行渲染

4.渲染功能

野火版的使用了CDRS相同的渲染引擎,效果好多了;渲染功能在View > Model Setup > PhotoRender
改变零件中的实体或曲面的颜色功能在View > Model Setup > Color and Appearance

5.关联视图

view->Relate View ,点选视图,点选需要关联的Item。

6.创建打死边Wall。

Sheetmetal---Wall---Extrude---use radius,
一:使用钣金件内侧边拉伸建立特征,其inside radius必需为0;
二:使用钣金件外侧边拉伸建立特征,其inside radius必需为0;要画外侧轮廓线。

7.创建压边

先切除缺口;
Sheetmetal---Wall---Extrude---use radius在切除边上拉伸特征。inside radius设为0。

8. 翻孔攻丝

打底孔;
Sheetmetal---Wall---Swept-.>Use Radius 草绘翻孔高度直线;定义Radius;
Cosmetics---Thread,注意选择翻孔上来的直孔璧。

9. 修改Partial view或detail view的显示边界

View-〉Modify View-〉Boundary;

10. 将视图转换为与模型无关

Modify view-〉Snapshot

11. 伪造Drawing尺寸

选尺寸-〉Proparents-〉在Text中将D改为O;
写你自己的尺寸;也可以标注公差:如:
@O300@++0.05@#@--0.02@# 基本尺寸300,上偏差0.05,下偏差-0.02
注意:只对手工添加的尺寸有效,show的尺寸不行。

12.标注立体尺寸

在Config中加入allow_3d_dimensions Yes

13.Shell抽壳时间,不能有锐角边界,最好C1连续;

厚度不大于最小圆角半径(曲率半径)

14.组件中模型的简化表示(利于快速刷新)

Views-〉Modify View-〉View State
组件模示中建立简化表示(SimplifiedRepresentation)

15.显示球标

BOM-〉Show-〉Show all;
修改球标类型:Change Type-〉选重复区域-〉选Simple等(也可以定制,选Coustom)

16.筛选表格

Table-〉Repeat Region-〉Filters
可以使用关系式:&fam.inst.param.name!=**

17.表格分页
Table-〉Pagination

18.关于关系式的输入
我们在添加关系式时,可以不点击“增加add”,而点“编辑关系edit relation”。

19. 2键鼠标支持:2button_mouse_mmb_support:yes_no
yes :ctrl+shift+左键——旋转

20.工程图里PRO自己带的字体不好.有很多缺陷.在加入其它字体以后,计算机速度又跟不上,所以在开始标寸法时,还是用PRO自带的字体,最后要出图时才改为加入的字体,这样就不影响速度问题了。

21.iges曲面,遇到实在不能直接修复的面,建议切换到legaacy模块,使用里面的曲面remove,不提倡直接用重新定义里面的删除;
22. 外面读入的曲线,如果修改较少,建议直接用曲线里面的数据来自文件,比较好,如果你准备作比较大的改动,还是建议进入legaacy模块,用里面的修改曲线,调整比较方便(适用于2001以前的版本),如果是2001以后的版本,建议直接用style比较方便;
23. 对于非规则的曲面,如果直接延长不行,可以用高级里面的 surface free form ,这个菜单同样适合修复iges曲面,模具建构分模面等等;
24. 多使用轴点功能,能为后面建构特征做定位用,在工程图里面,对于非回转体的中心线,如果在part里面,建构特征的时候,已经在对称中心加上轴点,可以直接打开基准轴的显示,得到中心线;
25. 在草绘截面里面,对于草绘线条,可以直接按者ctrl键拖动线条的端点进行延长(野火里面);
26. 对于在草绘里面采用特征边做截面的特征,如果遇到特征修改造成失败的,建议进入草绘后,不要直接删除,先选中所有的草绘线条,然后使用移动或者旋转命令,总之是使草绘线条与原特征边尽可能的错开,然后重新使用新的特征边做草绘截面,再使用取代命令,一定要注意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
27. 为了减少碎面,在草绘里面,对于多段相切的线条,如直线和圆弧连接,可以先选中所有的线条然后进入编辑菜单选择转换成样条线(野火).
28. 在创建较复杂零件时,可以将零件分成多个零件分别创建,
然后用:特征---创建---外部复制几何 将他们合并在一起。
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基准和参照,避免已绘制特征的干扰。

29.旋转阵列的要点:

(1).如果你准备直接阵列(非先旋转复制一个特征后,再阵列 ), 在选择草绘截面的绘图平面后,不能用系统缺省的参考方向(除旋转阵列以外基本都可以),一般指定一个水平或者垂直参考平面,此处一定要用旋转参照产生一个基准平面,人为增加一个角度增量,我一般取90或者180等特殊的角度(目的的是便于画草绘截面符合正常的看图),进入草绘后,特别特别注意,除了阵列的旋转中心作为原点参照,其余的参照绝对的不允许,如果是用使用边或者偏移边的截面,同样在完成草绘之前要删除他们的参照,满足了这些条件,旋转阵列一定成功;

(2).也可有先做一个草绘点,把点先阵列,接着做阵列的第一个特征的时候,也是完全用前面的基准点为参照,完成特征后直接阵列就可以;

(3).如果觉得上面的比较麻烦,还有就是常用的手法,做好第一个特征后,先旋转拷贝出一个特征,然后用拷贝的特征做阵列,如果这样还是会失败的话,最后一招,万能,就是先把第一个特征的曲面先拷贝,然后旋转拷贝曲面,后面直接用曲面来阵列(这一招也适用于同时要阵列较多特征的场合,免除做组阵列的麻烦).

30.Trail文件应用
用写字板打开trail.txt,将里面你要恢复到的地方之后的操作删除掉后存盘用PROE打开即可。

网友(2012-06-19):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好像跟我的不一样,操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