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台阶钻的进给和转速---请教

楼主(2008-08-06):
第一个台阶钻钻5个大的孔10mm深,11.6大的孔1.4mm深,现在转速是1000,进给80
第二个台阶钻钻6.7大的孔25mm深(通孔),11大的孔5.5mm,现在转速是1200,进给100
这种转速和进给还是断刀,请各位帮个忙!

楼主:
看样子这个问题问倒了一些人,没有人能回答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台阶钻钻5个大的孔10mm深,11.6大的孔1.4mm深,现在转速是1000,进给80
第二个台阶钻钻6.7大的孔25mm深(通孔),11大的孔5.5mm,现在转速是1200,进给100
这种转速和进给还是断刀,请各位帮个忙!

什么钻头?高速钢的?合金的?
有无内冷?
加工什么材料?工件刚性如何?

楼主:
合金钻头,无内冷
加工的材料是QT600-3
工件刚性很好

楼主:
请版主指点一二
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建议:转速95-100米,进给量F0.25.
强烈建议使用内冷。

楼主:
版主,这个速度不适合做产品,适合做模具!

网友:
用铣刀试试

网友:
对不起,我看的是瓦尔特的样本,你可能要降很多转速。不同品牌的货物使用速度相差很大。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品牌的钻头,什么涂层牌号呀?不同的涂层使用的速度相差很多的。
另外,QT600-3的硬度有多少呀,没加工过,不是很清楚。
断钻头是什么样的?是在什么地方断,是加工中断,还是出口处?还是没有规律的?

网友(2022-03-11):
是啊,这种变径的钻头,在加工过程中的转速和进给,S,F的设定是取小还是取大(孔径),我碰到完全是锥孔,也就是漏斗状的孔,加工参数不好设定,对于大批量的孔径加工,如何做到最经济的加工方案

网友:
Φ11.6的孔深1.4mm那个建议用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