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温升过高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6):
我公司的蜗轮减速器的输入端轴承用的是圆锥滚子轴承,装配时游隙难以控制,造成温度很高,有时高达100度以上,请教各位,请支招!谢谢

网友:

最好贴个图上来,另外把润滑方式注明。

网友(2009-01-14):

用SKF的,质量好,需要找我.济南华瑞联代伟.13969153322

网友:

减速器轴承的拆装很麻烦,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找专业人员进行吧!

网友(2009-03-04):

这个你要把具体的问题说出来,还有你的润滑方式
温度身高有很多种,间隙太紧,造成摩擦加剧,这个你要调节内外圈,
另外你的润滑方式,如果润滑油用半固体的,轴承高速运转温度升高后粘结,变质以后阻碍滚子,也会造成温度升高,
另外的就是轴承自身的问题,比如轴承精度自身就超差,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能否说的更仔细点,如几列圆锥滚子轴承(单列、双列、四列等)或者是配对使用的,润滑方式、工作原理等,结合这些分析才准确。

0

网友(2009-04-13):

这个只有看装配图 或者在现场看才能发表意见  可能预紧不够 可能不同心 可以是很多原因造成的

网友(2009-05-15):

原因太多,间隙太小,润滑油太多或型号不对,再就是质量

网友:

看看,那种减速机使用温度就是高

网友(2009-07-06):

呵呵,和我公司减速箱一样,线速度大。装配调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