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高转速无刷直流微电机故障原因分析---请教

楼主(2008-08-06):
航模函道用电机,型号B20*40内转子,3900KV45000转。负载64MM函道。在烧机测试1.5分钟后发现问题,问题超级严重。(开始我是以为电流太大,导致烧坏电机的,可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得到数据,在开始负载一分钟左右的时候电流都是21A左右,上升也就是以0.2左右为标准,当带负载继续转动一分钟的时候,电流从23A左右突然就跳到30A,控制器就受保护,再次启动电机的时候就不会转动了,就算是会转动电机的电流也变大了.............然而拆掉电机前后盖以后却看不到线圈变黑,然后就测试电阻,要是短路的话也是能测试出来的,可是电阻却和成品检测标准一样的.............没有变化...............

真心求教各位前辈
................此事急....................多谢,多谢!!!!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用在什么航模上?这个型号的电机我没有接触过,3900KV的工作电压可够高的?工作电流20多A,这个电机的功率非常大了。可否将问题再介绍详细一些。

网友A:
我在飞友好!
.
我怀疑楼主给出的参数有误!
.
3900KV工作电压==390万伏
.
一万伏电压在干燥空气中的击穿的距离是7毫米。
.
7毫米..X..390万伏..=.2730毫米...(2.7米)。
.
什么绝缘材料能抗得住这么高的耐压?!
.
syw  080808---17.41

网友:
觉得楼主的3900KV是指电压的话那就不对了。
好象电力的超高压输变电也不超出750KV吧。

网友:
楼主的帖子发的不是地方啊,应该发到专门的航模网站去啊!比如www.5irc.comwww.5imax.com
我看你的问题就是马达烧了,你这款马达的最大功率是250w,你现在用到了330w,不烧才怪!

网友(2015-09-22):
引用 网友A:
我在飞友好!
.
我怀疑楼主给出的参数有误!

总工好!
航模电机KV是一个专门参数,单位电压增加的转速,单位rpm/V;
3900KV = 39000rpm在10V电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