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软件的版本号如何查看的?

楼主(2008-08-06):
在做阵列的时候,发现软件里没有阵列方式的选项,没法进行轴阵列。为什么?是不是软件版本的缘故?PRO/E软件的版本号如何查看的?

网友:
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吧

楼主:
那是为什么呢?要软件里就是找不到轴向阵列这个方式啊.

网友:
在“帮助” 的“关于proe" 或“技术支持。应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这两个地方都能找到

网友(2008-09-09):
要想查看版本号,在你装的时候留意一下,就会显示。还有在控制面板里添加和删除程序里,点一下proe,也会显示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