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与径向跳动

楼主(2008-08-06):
如果图纸上要求一圆柱体对某一基准的同轴度为0.1或径向跳动为0.1,那我们的加工方法是一样的吗?检测方法呢?

网友(2008-10-04):
不一样的,同轴度0.1的要求高

网友:
从加工和检测方法是一样的,采用测园跳动的方法来计算一下同轴度是否合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跳动难加工一些,但检测却比同轴度简单.

网友:
跳动的表面光洁度,圆柱度要求更高。

网友:
两个概念吧,一个轴向的,一个径向的,只是在测量的时候混淆了而已

网友(2008-11-07):
同轴度是指的内孔与外圆轴线的同轴情况,圆跳动是指以内孔基准外圆表面的径向跳动量,或者是以外圆为基准内孔表面的跳动量,严格说来两种测量方法应该是不样的

网友:
测量的时候没区别,只是要工艺来保证.用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