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中捷的Z3230不能锁紧摇臂---请教

楼主(2008-08-06):
沈阳中捷的Z3230不能锁紧摇臂,机械式的,机械方面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机械式的,锁紧把手垫片加厚/ r. m+ U  j$ o0 H
液压式的,桃形锁紧块摩损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08-09-08):
继续同意高楼上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看看图纸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