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批铝材,车削表面会出现一种类似水印的斑点---请教

楼主(2008-08-07):
各位高手,我是一个机加新手,有很多问题不懂,总是在这里请教 还望大家能指点下,谢谢!   近段时间我在加工一批铝材,管料-直径49到61.但是车削的表面会出现一种类似水印的斑点.但用同样的刀车其他的则没有,怀疑是材质问题.后来把合金刀改为高速钢车刀,斑点没有了,但磨损很快.请问大家这些水印斑点是怎么形成的呢?是材质问题还是车刀及切削参数方面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
水印斑点应该是刀尖R角度和你的切削参数不对吧,应该是R太大了。我也不太清楚,搬个板凳等答案

网友:
个人看法,见笑!
类似水印是因为切屑液的原因,因为铝在切屑产生高温时是极易氧化的,所以造成楼主所说的现象的,改用柴油做为切屑液,就不会有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
车削铝制品最好使用金刚石刀具。那样即使不用切削液光洁度都很可以。楼上说的煤油当然也可以,但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简单又安全的是使用普通的5号、7号机械油就可以了。

网友:
对,改用7#机油即可,但容易产生油雾,或者改用专门的铝切削液

网友:
对了,切削液的问题,换了刀具就没有,可能是切削热量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几位意见,建议楼主查一下铝材的元素含量(根据铝材牌号)就可以知道,具体的刀具选择,参数选择,切削液的选择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不过大家讲的切削液的问题在以前加工过程中就没有遇到. 最后采用了金刚石车刀,斑点消失了.这是否也说明了 无论被加工对象的差异有多大,只要合理的选择和使用刃具,总能加工出优质的表面呢?  呵呵 还是要感谢大家让我学习了很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加工好后没问题,放了大概半小时后出现白斑,即使没有氧化之后又会出现
后来找到几个问题,刀具换宝石车刀,冷却液换煤油,加工好后煤油浸泡10-20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