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标注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8-08-07):
请教公差问题

这种情况怎么标注个明了,看看我的标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看个啥,空的

网友:
把零件图传过来,我们这里打不开

网友:
空的?不要开玩笑啊

网友:
你里面都没有标注 只画了线框 怎么让别人看你的标注有什么问题啊啊

网友:
你得把零件档也给出来才可以显示。
当然也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