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的主轴直径和底座尺寸---请教

楼主(2008-08-07):
请问国内同样功率同样转速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主轴直径和底座尺寸都是一样的吗 ?
* w7 A8 A0 h6 B  a8 J我们一直用的电动机要更换品牌了  不知道新的电动机的主轴和底座尺寸,所以问大家一下,以早做准备,更换联轴器和底部框架尺寸 :( :( :(

网友:
不论品牌,只要型号相同,主轴直径和底座尺寸都是一样的。

网友:
除非你的电机是进口货或者是jo系列的老电机。看铭牌就知道了。只要名字相同,安装尺寸就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