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如何做旋转混合?

楼主(2008-08-07):
请教如何做旋转混合,如何在草绘中加入坐标系、定义旋转角度等。

网友:
看一下proe的软件帮助文件。

网友:
要靠自己多尝试和体会。
      因为截面主要是以坐标系来定位的,所以在哪里加入坐标系都可以,截面标注当然也最好以坐标为基准,这只是相对第一个截面而言了。
     对于旋转混合,可以这样理解,草图平面在绕第一截面的坐标系Y轴进行旋转(角度就是平面的旋转角度),然后各平面的截面再进行接合(直和平滑)。
       注意混合起始点的设置。修改的话要用要用草绘中的”目的管理器“。中的”截面工具“。操作水平有限,只是我的一个方法。

网友:
插入坐标系,旋转分为X,Y,X,相对于第一个截面

网友:
这个操作好像不难吧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过书
基本操作,照书上的试试,没经过自己思考消化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

网友:
原来如此  这个软件刚学过就忘了  还是缺乏思考和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