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执行G92后,主轴转速出现故障?!

楼主(2008-08-07):
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
我公司现在有一台自动车床,机床型号是: TSUAGAMI  NP17-II,使用的数控系统是: FANUC-0TC系统, 目前的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执行螺纹切削指令之前,机床进给等各项指标都正常,每当当执行到G92指令时,机床就处于等待状态,等待一段时间后开始进给切削,螺纹退刀部分的速度是G00的最低速度300,第二刀X进给时又需要一个等待时间,等待时间的长短与设置螺纹切削的转速S有关,转速设置为S800,和转速设置为\S600\S500\S400\S300\S200,等待的时间各不同,大约是线性比例,转速设置为100时,几乎没有等待的时间了这几种转速切换时,回程的螺纹退刀速度均是300mm/M.
请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里的原因,应当如何排除此故障.
1.我们排除了编码器的问题,因为把另外一台机床的编码器换到此机床,症状也是一样的.
2.我们改了参数:527 (机床各轴最大机械速度):从30改到3000
                        528/529 都是30,
另外我们分析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参数有影响,另外,如果哪位师傅有机床默认参数对照表,希望赐教一份可以么?JIAWANZHEN200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