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加工220毫米的LY12工业铝件最佳方法---请教

楼主(2008-05-28):
我最近加工一个220的的LY12工业吕件很难加工,机床总是不加工完就向前走,一直到丝断了为止,冷却液是新的,丝是0.2的,以前干420MM的工件能干4600平方的机床/本人干的.

网友:
没听说过!线切割能割厚度220mm,更不敢提420mm厚度!
请高手现身说法!

网友:
好像是参数调节不对,把放电参数调一下。或者是机床的高频出了问题

楼主:
对不对也不好说,怎么弄也不好使,看不出来,

网友:
我也经常加工铝件(超硬铝)超过100MM就频繁断丝,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8-07):

请教:
线切割加工220毫米的LY12工业铝件最佳方法我最近加工一个220的的LY12工业吕件很难加工,机床总是不加工完就向前走,一直到丝断了为止,冷却液是新的,丝是0.2的,以前干420MM的工件能干4600平方的机床/本人干的.

谢谢!

网友(2008-10-12):
冷却液不要用新换的,最好是用过10天左右的冷却液

网友(2008-11-18):
好像是参数调节不对,把放电参数调一下。

网友(2009-02-15):
快走丝线切割割铝电极丝

线切割割铝会断丝割导电块,使用新型电极丝,解决一切加工问题,如需和我联系13451551800

网友:
二楼见识少~   楼上的挺能打广告~ 用俺东北话说是真能忽悠~。
  根据楼主说的情况,分析
2 有可能是楼主机床的电路有问题了, 即是线切割丝已经短路机床自己识别不了。
1   极大可能是被割的铝材内含有不导电的杂质~  比如砂粒等等。  建议反向切割试试

另  线切割 (快丝 中走丝,不含慢走丝)切铝 对导电块损耗很大。注意看下,导电块是不是夹丝。 并要看看会不会因为这样产生的 导电不良现象。
合理选择电流大小,电脉冲的脉宽 脉间
    二楼,线切割能割1米高的,都很正常`~~

网友A:
我虽然不搞线切割,但我知道线切割切铝材,尤其是纯铝材就是容易断丝,烧导电块,因为铝的表面有一层氧化膜,三氧化二铝,那是不导电的,

网友:
你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可以用我们专业割铝特种钼丝,割铝时不会对导电块产生火花、损耗。 www.cnbwx.com.cn这是我们的网址。

网友:
导电问题

在切割进行不正常走刀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是否观察电位是满格,如果有满格可能是类似切割铸件肋板,我在切割铸件肋板,有遇到过,现象诸如切割不导电体,解决的办法是绕行,或者人工看护,进行断续,走刀暂停,走刀暂停,直到切割完成为止,比较需要耐心,征求过老师傅他们也是一样的做法.不会表达见谅,希望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09-11-26):
本人在苏州吴中区专业加工铝产品,TEL:13004504874

网友(2010-04-17):
导电块接触不良,会出现这种情况,检查一下

网友:
线切割能割厚度220mm,更不敢提420mm厚度!
请高手现身说法!
晕800也可以割啊

网友:
我虽然不搞线切割,但我知道线切割切铝材,尤其是纯铝材就是容易断丝,烧导电块,因为铝的表面有一层氧化膜,三氧化二铝,那是不导电的,
引用 网友A:

因为铝的表面有一层氧化膜,三氧化二铝,那是不导电的
同意

网友(2010-08-31):
应该是机床参数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0-11-18):
是氧化铝在做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点煤油,把电流调小点。试试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