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空气加热器参数改变,原先的不能用了---求助

楼主(2008-08-07):
现在公司遇到一个问题:

给台湾客户做空气加热器,要求220Kw、 380V/3ph/50Hz。相关电气控制都是按照这些参数来设计制作的,加热器的加热棒也是按照这个参数来的。

但现在台湾客户的情况发生改变:480V/3ph/60Hz;原先的加热器是不是肯定不能用了,如果不是可以做什么样的更改?

急盼!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

原加热器肯定不能用了,要从新定制加热元件,工作频率不很关键,主要考虑使用功率和工作电压。(加热功率不变,工作电压改变,模糊计算 功率=电压x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