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i系统出现"FAN"和"APC"警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07):
日本原装过来的两台数控车床,现在在工作中出现了点小问题,但是不影响加工,想请教下各位是什么原因?
一台设备一个多月出现"FAN"警报,在屏幕的右下角一直有"FAN"指示在闪。看过参数、维修、操作多本说明,都没有提示说有这个警报。查看过所有散热风扇,全部都运行正常,且警报开机后就出现,该不会是风扇有什么问题。由于现在不影响加工,还在加工着,想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误警报?如何关闭它?
还有一台设备加工的时候出现"APC"警报,同样在右下角。只有在车削加工的时候有,停下来就没有了。不影响加工,怀疑是主模块有问题,参数、维修看过,没有解答,想请教下到底这个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AN 就是风扇报警,这时机床应该是不能使用的,如果能使用,说明在系统里他把这个报警给屏蔽了,具体哪一个参数你问一下FANUC或者自己查说明书,很简单,我忘记哪一个了。
APC在加工中心上是托盘交换系统,你这里就不知道。还有,18i很少用在车床上吧?纳闷中

网友:
APC表示电池快没电了,要换电池

网友:
APC报警的原因有很多,对应不同的报警号:300---309。APC的意思是“绝对编码器”。
同样,FAN也有相应的报警号,701是可以屏蔽的,把参数8901的#0设为1就好了。不过,一般是不会屏蔽该报警的,要是烧了CNC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 就是风扇报警,这时机床应该是不能使用的,如果能使用,说明在系统里他把这个报警给屏蔽了,具体哪一个参数你问一下FANUC或者自己查说明书,很简单,我忘记哪一个了。
APC在加工中心上是托盘交换系统,你这里就 ...

18i系统是用在STAR的走心车上面的,带多轴动力刀具的。还有用21i,24i的呢!

网友:
21i 比18i便宜
18i又比16i便宜
但0i又比上面的都便宜!
31系列没见过,能不能买进来还是个问题。

网友:
同意4楼的说的。

网友:
你们解释的APC都不对,那不是报警,而是FANUC系统中的高速高精度功能:先行控制的状态指示.
如果是电池电压过低报警应该是显示BAT报警才对.况且楼主说的只有在加工时才出现,
FAN风扇报警一般也会出现443/444号报警,不知道楼主的机床是否有出现.

网友:
要是如楼上所说,那查看3241--3247参数,看看里面是不是设的对应代码。
默认的应该闪:AICC或者AI APC。

网友:
那楼上的如何解释只有在自动运行程序时才会出现APC呢

网友:
对,9楼的说得对,建议楼主查一下机床参数中的3241-3247(在AI先行控制方式或AI轮廓控制方式的闪烁字符)是否是设定为APC.

网友:
楼主,最近的处理结果是什么问题,发上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啊

楼主:
fan警报继续还有,厂家来人看过,拆了机床面板,风扇在转,怀疑是误报,他也没有具体的说怎么办。不影响加工,先做着。
apc警报还有,厂家来人也看过,只是说不影响加工而已,同样在做着,机床停一天就是万把块钱的。回头我看看是不是和楼上几位说的是参数有问题。要是是的话我看看改过以后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B(2008-09-11):
引用 网友A:
FAN 就是风扇报警,这时机床应该是不能使用的,如果能使用,说明在系统里他把这个报警给屏蔽了,具体哪一个参数你问一下FANUC或者自己查说明书,很简单,我忘记哪一个了。
APC在加工中心上是托盘交换系统,你这里就 ...

APC指的是编码器
这也给他加10分,晕

网友:
启用先行控制的时候,系统右下角会闪烁提示字符。
提示的字符可以自己设定,就在前面讲的那些参数里,不是参数设错了。字符的代码对应表参考维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C指的是编码器
这也给他加10分,晕

严格说是绝对值脉冲编码器,这里A代表"绝对值",PC代表脉冲编码器,是需要电池记忆的一种旋转位置编码器.

来,管理员给我加分吧?

网友:
大家所分析的我认为还是不对,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我觉得管理员最应该给我加分,我对自己的分析很有信心

网友: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你所说的出现这种FAN报警是主轴驱动报警,应该是主轴驱动器的散热风扇坏了,如果是其他的散热报警机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除非你把参数设置过,我处理过这样的问题,你去检查一下主轴驱动器。。。

网友:
你要去检查驱动器里面的风扇,和计算机CPU的风扇大小差不多,既然出现了报警就应该出现问题,很少误报的,你们厂家派来的人肯定不是fanuc的,不然不会问题没解决就一句“误报”就溜之大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