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拉刀的制造公差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8-08-07):
各位师傅:
  我们厂购买了几把键槽拉刀,但是拉出来的键槽,用塞块检验时,止规也可以通过,好几把新拉刀都是这样(拉旧了就好一点)。用千分尺量拉刀齿宽,是比尺寸上公差宽几微米,我想知道这是正常的吗?拉刀在制作时也和塞规一样,有一个公差标准吧?这个标准到那里找?又是多大?
   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你买的拉刀超过了你的槽的上差,那这把刀肯定不能直接用了。具体公差我还真不知道,要问公司里搞设计的人。你的拉刀是非标的吧?那刀具的公差肯定由你的槽的公差来确定了。拉刀我没用过,但其它孔加工刀具我们总是希望做出来的孔处在中差偏上一点的位置吧。

网友:
拉刀的图纸设计不对或者拉刀生产的质量差。
现在拉刀的精度达到正负0.01mm没有问题,精度好的可以达到正负0.005mm以内。

楼主:
 首行说明我们的键槽是标准的,都是6Js9或8Js9。
 东篱下说的不能直接用,那该怎么处理下再用呢?
另外,我想:拉刀制作时应尽量取上差吧,这样拉刀才耐用,不然,拉几回就磨损了,槽小不能用了。这也太不划算了吧,拉刀可是一千多一把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行说明我们的键槽是标准的,都是6Js9或8Js9。
 东篱下说的不能直接用,那该怎么处理下再用呢?
另外,我想:拉刀制作时应尽量取上差吧,这样拉刀才耐用,不然,拉几回就磨损了,槽小不能用了。这也太不划算 ...

呵呵~~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拉刀是可以修磨的,不是拉几回就磨损了,修磨刃口,尺寸精度是不会变的,到拉刀厂修理以下几十块而已。

楼主:
 谢谢凡人大哥和东篱大哥的回复
 我也知道拉刀是可以修复的,我们公司就自己能修,只修前角而已。如果拉刀的两个侧刃带磨损坏了,就不能用了,是这样吧?
 那么这就又有一个问题:拉刀拉多少产品后必须修磨一次?修磨几次后就报废了?以什么为标 准?报废后的拉刀还能想法再次利用吗?
 望大家赐教!

网友:
拉刀拉多少产品后必须修磨一次?修磨几次后就报废了?
这要看工件材料,拉削速度,切削液,拉刀质量,拉床精度等等,只要拉出来的产品合格,拉刀就不需要修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一个标准。
你的拉刀设计好像有点问题,键槽拉刀不需要带侧刃,这样会使拉刀的精度提高,而且修磨方便。

网友(2014-05-04):
疯狂恶补拉刀知识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