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时,有一把车刀在进到底径时,螺母旋不进---请教

楼主(2008-08-07):
在数控车床上车螺纹时,有一把车刀在进到底径时,螺母怎么也旋不进,一定要左右借个几丝才行,而另一把车刀车到底径时就能旋进去。
在此请高手能帮我分析原因何在?

网友:
是不是对刀时的误差呀?

网友:
是什么刀具?
可能是刀具安装有角度误差!

网友:
有可能是你螺纹刀片选用不对!或者是机床托板间隙过大!还有就是螺纹加工机床参数要设置一下!!!

网友:
肯定是那把刀的问题了  仔细对照两把刀 找出他们有什么不同就知道了

网友:
修改参数!具体点就是修改螺纹收尾参数!就没问题了!!!

网友(2009-08-07):
估计是牙形角不对。

网友:
刀子都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悬深,一样的牌号的刀片吗???

网友:
估计磨得角度不对或者刀尖不在中心

网友(2014-01-17):
刀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