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混合和后混合应用的现状---请教

楼主(2008-08-08):
常来这个论坛来看看,今天注册了。
水射流应用现状,是前混合还是后混合更广泛?或者说它们各自的优劣点及适用领域?它们各自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哪一个解决起来容易些?哪一种更有前途?
另外,添加剂的使用的情况,普遍吗?效果怎么样?效益要怎么来核算?
各位GGMM,请多指教!限于纯技术方面的交流,请不要涉及商业。呵呵
小弟不是搞机械的,材料和化学这块懂点点

网友:
我是做水射流切割的, 目前 水射流应用有2个情况 1. 清洗 2. 切割.

在水切割来说是后混合, 高压水在刀头部分和沙混合后经过喷嘴形成射流, 对材料进行切割的.

楼主:
哦,谢谢了!可是在网上也能找到前混合用于切割的资料啊。是不是要是前混合的话,整个管路的磨损消耗的费用要比后混合砂管、喷嘴这些的消耗费用要高呢?还是切割的精度或厚度方面比不了?

网友(2010-06-17):
顶一下
我也想问这问题呢
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有没有用前混合式磨料水切割机呢?

网友:
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确切的来说应该是还没找到那种耐磨合的材料。

网友(2014-01-30):
会不会应用于床式切割要求的稳定连续供应磨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啊?

网友:
前混合方面,目前磨料的稳定供应和管路的磨损以及喷嘴都不是问题的。那么小的流量,在管路里的流速还是比较慢的,所以管路本身的磨损并不是主要问题。喷嘴也不是问题,目前喷嘴的寿命比后混合的混砂管寿命差一些,但是成本和寿命已经与混砂管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