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造型

楼主(2008-08-08):
尺寸图  如有不清楚的大家自己看着办  本题要求内部的结构也要做出来 ,大家试着来做一下吧!

网友:
很不错
等明天有空的时候去做个回来!
就是这几张图看起来比较吃力
以后最好还是在一张图片里面反映出来的好
我想说一下图纸的几个问题
1、公制的图纸用英制的螺纹
2、296的曲线无法定位
所以不建议新手去画这个图!